有在染衣服的厂上班的吗

楼主(2013-05-23):
想知道怎么染衣服。 牛崽裤子多 时间长了掉色  黑的有点白了 不爽。想染黑点。 TB上的东西说什么都有 头很大。

网友:
自己染的死黑一片
不行
得水磨

网友:
俺老娘是搞染色的。

网友:
哈哈,俺以前是搞染色工艺的
染色跟面料材质有关,一般牛仔裤是棉的或者涤棉混纺的,并且是先染后织居多
棉属于纤维素纤维,可以用多种染料染色,一般的用直接染料或者活性染料,当然,还原染料也可以,还有蒽醌型的....
服装厂用直接染料的多,对染色牢度有要求的,也用活性染料

不废话了,你的牛仔裤上有白点,仔细看下,如果是纬纱的,那可能你染不上色
如果是慢慢过渡过去的小块,那还可以的
棉通用加色方法:60度水煮30分,加染液0.5%(对织物重),浴比1:30(织物:染液),缓慢加温到80度,加盐促染,保持30分,加碳酸钠固色,加温到100度,然后水洗.

网友:
楼上很专业

网友:
没有染衣服的厂。只有染布厂。以前读中三时在里面学习过。都是通在大机器高温染色这过程都要十几个小时。还要定形。你想自己搞没门。没用几下就掉色,到时和其它一起洗的衣服也变色了。不爽就买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