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改钻铣床

楼主(2013-05-23):
      前面给主轴套筒装了个锁紧套  顺便消减了一下套筒间隙  现在给主轴装个吊顶  在将钻夹头锁紧   买了台破机床到处都间隙  早知道多看几眼多找几家店  。
人都被逼出来的有间隙就消灭间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 换个轴承  在加上个锁紧的螺母

网友A:
哦,加锁紧螺母看懂了,多上图,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加锁紧螺母看懂了,多上图,加油

正在改造中  谢谢支持

网友B:
有在看,但还是看不懂!

网友:
是轴向加了个垫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 换个轴承  在加上个锁紧的螺母

钻夹头怎么紧锢的?看见个内六方螺丝。

望详细说说。

网友D:
花键轴上钻孔,小心断轴哦!不掉头,想法很好,就不知跟固定螺丝一样大的钻头可否夹紧,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键轴上钻孔,小心断轴哦!不掉头,想法很好,就不知跟固定螺丝一样大的钻头可否夹紧,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

   是啊  本来的目标是想搞一点小工具  可惜没有机械设备 送外面加工费用太高 。 现在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总体感觉还不错 少了很多束缚 自由发挥吧。

网友E:
嗯,也在考虑改一台,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也在考虑改一台,支持

很好

网友F:
我就将轴换成ER25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将轴换成ER25杆的了

楼主:
钻夹头有点偏摆 要修正一下,顺便把主轴拆开来给大家看看  。

楼主:
                没V形铁    只有用磁铁  轴承 平口钳做检测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夹头怎么紧锢的?看见个内六方螺丝。

望详细说说。

主轴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看,但还是看不懂!

主轴拆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轴拆开了

看见了但还有不懂的地方。
就是钻夹头的内锥和主轴的外锥是靠内六方螺丝锁紧的吗?

钻夹头改装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了但还有不懂的地方。
就是钻夹头的内锥和主轴的外锥是靠内六方螺丝锁紧的吗?

钻夹头没改装过 主要在主轴锥孔上打孔 攻丝  磨了2个平垫 1个M8内六角 钻夹头是靠内六方螺丝锁紧的 主要是不让钻夹头在铣钢板的时候掉下来, 主轴拆了3次   第1次 换轴承  第2次换钻夹头 可惜的是把主轴锥柄表面拆坏了  这种结构可能有缺陷  也有可能是钻夹头质量问题  第3次就是这次为了弥补上次犯的错  买了台破机床改来改去 问题很多  钱倒是花了不少 得不偿失   买机床要买厚实的 关键要实用 。掉到坑里了慢慢爬出去吧。。。。。。。

楼主:

给机床加刻度盘      找一个五米的卷尺     找一个小圆棒 要光滑 我用的是钻夹头的钥匙  将卷尺抽出来套在小圆棒上   上下搓开 来回拉动 十几下之后卷尺就会反过来     把卷抱在刻度盘上 看看要多长   用剪刀剪下     用砂纸打磨卷尺背面   用AB胶 涂在要粘刻度条的位置上         将刻度条贴在刻度盘上  这里用的是抱箍 最好是用宽扎带    完成

网友:
继续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机床加刻度盘      找一个五米的卷尺    找一个小圆棒 要光滑 我用的是钻夹头的钥匙  将卷尺抽 ...

好办法,学习了。
匿名

RE: 钻床改钻铣床 ______ 改主轴

内容想法很新颖

楼主(2013-06-25):
RE: 钻床改钻铣床 _____自制平面轴承

原先的全部是塑料的结构  现在车个钢的 效果不错 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不错哦。。。。支持

多谢

楼主:
RE: 钻床改钻铣床 ______减小立柱间隙

  立柱间隙有点大  车了2个套 钻好孔      现装下面  用平锉刀锉平表面 再将做好的套 放上去 打孔 攻丝   上下走动调整一下 调到上下间隙合适 在将套装好      再装上面的               调整好后装好  。

网友H:
改得很好,不知道改好以后,铣铁时噪声是否大,钻改铣担心的是主要难以消除空隙所产生的噪声。我曾想将整个钻床机头去掉(要钻孔时还是要装上),只保留立柱、底座,另外做一个可调节高低(用燕尾)的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得很好,不知道改好以后,铣铁时噪声是否大,钻改铣担心的是主要难以消除空隙所产生的噪声。我曾想将整个 ...

改之前 铣了几块钢板 噪音很大 。  之后将主轴箱降到最低 用直径20MM高速钢开孔器 加工了一块钢板 噪音很小    主要是强度刚性不够 精度较低 转速和扭矩 还行 吃刀量0,.2 加工很慢 。 这是合金旋转锉铣的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改之前 铣了几块钢板 噪音很大 。  之后将主轴箱降到最低 用直径20MM高速钢开孔器 加工了一块钢板 噪音 ...

用合金开孔器比这个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合金开孔器比这个耐用很多。

好的

网友I(2014-11-25):
兄弟我想和你说一下,有几个地方搞错了,希望你能修正回来,第1,图纸主轴不对,轴上的台阶不对,第2轴上的锁位也不对,第3看到你铣出来的料,花纹不对,主轴和台面调整不是90度,要不然花纹不是这样的,盘刀的几何结构决定了加工出来的东西中间低两边高,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我想和你说一下,有几个地方搞错了,希望你能修正回来,第1,图纸主轴不对,轴上的台阶不对 ...

  很好   最近没时间 改天得空再来改一改。

网友(2019-02-24):
钻夹子和主轴到底是如何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