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突开工作业及求助XR-18接线说明

楼主(2013-05-23):
(无正文)

网友A:
会拆不会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拆不会装吗?

入的散件。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应该问题不大

中放板上那根黑线是接哪里的呢?就是有金属头的那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放板上那根黑线是接哪里的呢?就是有金属头的那根。

额 那个貌似是天线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放板上那根黑线是接哪里的呢?就是有金属头的那根。

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

这个是要用焊锡接上去吗?貌似别的HL坦克这里都是用螺丝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

仁兄请问XR-18电源那个接口是接电池的吧?可电池是田宫头怎么接上去呢?

网友C:
哥们买这些散件估计比买成品还要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买这些散件估计比买成品还要贵吧?

LP不让买整车只有化整为零曲线救国了:)代价大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仁兄请问XR-18电源那个接口是接电池的吧?可电池是田宫头怎么接上去呢?

天线的话,坦克上盖上还有一段,和接收板上那个黑色的插上就行了,要是上盖没有带的话,就不用接了,或者自己接一根线甩到坦克外边就行了。电池是田宫头,你得接电源开关呀,电池接到开关,开关再接到18上。不能把电池直接接到18上呀。那个电源接口是接开关的。接头的话和波箱的接头是一样的。

这回应该比较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话,坦克上盖上还有一段,和接收板上那个黑色的插上就行了,要是上盖没有带的话,就不用接了,或者 ...

我看懂了,大哥多发这样的图啊,电路这一块我不太懂,我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