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使用CT6A 富斯嗎?接收機不對頻

楼主(2013-05-23):
小弟有只R6A 富斯 好久沒用今天拿出來不對頻==
搞了許久一樣不對頻 控換上新電池 接收機也是
接收機插上對頻線接上電源後,控按住對頻開機無反應,接收機一樣閃爍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网友(2013-07-09):
你对频方式对了没有啊,对频线插第七通道也就是电源接口的那个通道,如果没有反应,我想应该是接收机老化了,建议你还是更换吧,去他们的淘宝工厂店去买吧

网友:
接收机闪,说明插线方法没问题。应该是发射那边的问题了。找个别的发射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