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主板问题!!!

楼主(2013-05-23):
我发现我的mcp主板上有两个可以调的电位器!!一般只有一个!!为什么我的有2个

网友A:
确实是有这么个版本,但很少在国内市场找到。至于差别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这么个版本,但很少在国内市场找到。至于差别我也不知道

在台湾论坛看到的都是2个电位器的版本

网友:
有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