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kds 600.

楼主(2013-05-23):
出于折腾的心里对原装直齿的声音非常不满意,换了logo的一体旋翼头,SX主轴,logo的单向中心座,人字齿,logo皮带。X5尾桨夹。。。现在机子的声音非常满意了。。。特意上图庆祝庆祝

电机的轴承座要自己重新开孔,亚拓电机的轴比较短,还有就是取消了主轴的第三轴承。

网友A:
设备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直接狗呢。

网友:
有点蛋疼的感觉...

网友:
确实改的不错,有没有机身部分的细节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
KDS的飞机以后应该设计个电池架,装电池很费劲,说的是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直接狗呢。

狗的易损件价格太坑爹了。。。。kds的机身还好,装电池的地方也非常宽敞,方便。不会像狗那样电池还要凸出机身一截,就算炸也伤不了电池。

网友B:
改logo原厂皮带不愧是一个最大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logo原厂皮带不愧是一个最大败笔。。。。

现在换回KDS了,之前看到过logo皮带的材质感觉不错,后来用了才发觉,logo的皮带材质太硬了,不好侍候,而且和小齿盘咬合得非常不好,飞行中经常有异响,现在换回KDS的效果好很多。特别是我上了硅油后,一点声音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换回KDS了,之前看到过logo皮带的材质感觉不错,后来用了才发觉,logo的皮带材质太硬了,不好侍候,而 ...

飞到一定程度就知道这梯形齿皮带不够用了。。。 换园齿皮带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到一定程度就知道这梯形齿皮带不够用了。。。 换园齿皮带才够用。

哪种是圆齿皮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种是圆齿皮带。?

冰人logo皮带改装套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到一定程度就知道这梯形齿皮带不够用了。。。 换园齿皮带才够用。

关于你说的不够用是什么含义?

我一直没能领会,我觉得日常飞行甚至是比赛都完全够用了

请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logo皮带改装套件。

换冰人的就太坑爹了。。没有意义了。。。。。kds的已经足够了。暴力狂艹都没事。声音还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说的不够用是什么含义?

我一直没能领会,我觉得日常飞行甚至是比赛都完全够用了

对于都用高级尾桨的人来说,是足够了。 想必小邱的机器那调得都是相当好。

Logo原厂板东聚氨酯皮带,皮带齿本身够硬,但是皮带本身延展性又挺好。以原厂设计,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尾皮带齿轮会被磨出花纹。如果使用一般的尾桨,没有在高转速保证很小的震动。。皮带很容易从皮带轮中滑脱。本来logo设计是用一个3mm的轴承当作压带轮防止跳齿,偏偏那东西更容易在皮带轮出现磨损后而且皮带脱出时,导致皮带卡在轴承和皮带轮边缘导致皮带断裂。
我周围飞logo的人,多少人都因为这问题导致皮带空中断裂。

很多人都喜欢静态下,转动主旋翼皮带感觉很顺就觉得舒服。所以皮带一般不是调得特别紧。飞快速逆时针刷锅的时候,往往就会听到皮带跳齿的声音。。。 再慢慢用,后皮带轮磨损也忽略不换。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 目前我最多也就会飞单圈自旋钟摆,用原厂皮带时有不爽。当然,手法而言,肯定不能跟小邱比了。

logo原厂皮带,原厂皮带轮,舍得勤换,那是足够了。 我等懒人,换上圆齿皮带,用付好尾桨,可以省事时间长点。
就根本而言,S3M 半圆弧齿型皮带属于高扭力皮带。XL皮带相对而言扭力小点,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冰人的就太坑爹了。。没有意义了。。。。。kds的已经足够了。暴力狂艹都没事。声音还挺好。。。

KDS一直在进步。 最近朋友折腾山寨狗,买了不少KDS配件。。。
最喜欢KDS的碳纤尾拉杆,比logo原厂好太多,又便宜

网友B:
有的厂家,在500级别上都用S3M型号的园齿皮带, 我手头有2台425级别的飞机都是S3M皮带。 有一台500使用S3M皮带,连压带轮都不需要,随便折腾都不跳齿。

网友:
楼主试试跟小邱申请KDS的新款旋翼头,感觉很爽。。。

网友:
好深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都用高级尾桨的人来说,是足够了。 想必小邱的机器那调得都是相当好。

Logo原厂板东聚氨酯皮带,皮 ...

我大致明白 soybean  的意思了,

现在我们XL 的皮带齿是体型的,齿边在与皮带轮结合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碰撞性摩擦,所以理论上来说,效率有影响,同时寿命也会相对短一些。
2011年的时候我也使用过LOGO 原厂的皮带,确实坏的很快。倒是KDS 的皮带寿命要长很多,因为在皮带齿上有一层的纤维覆盖,增加耐磨性。

XL 的优势也有,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目前大部分直升机厂家都是用梯形齿的皮带

半圆弧齿型皮带实际运转时,圆形的皮带齿跟顺畅的进入皮带轮,一来可以减小摩擦,二来可以更广泛的兼容不同级别的尾桨。
说到桨,我觉得高转速下,尽可能轻一点,这样不容易有震动。像毫克,芬记这些国产品牌价格档次虽然不如国外品牌,但是性能非常够用,我都是用这款牌子的尾桨,实惠够用!

目前依照实际的飞行使用情况来看,KDS 的皮带在正常情况下(少炸或者不炸),可以使用500起落以上。还算是比较适合懒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懒人一个。上周炸的机子一直到现在才修好,哈哈

感谢科普分享,我喜欢客观,单纯的技术交流。

ps:玩模型在一起相互交流是很开心的事情,和操控技术没有太大的关联。机械是一个很深奥也很有趣的学术论题,大家皆可畅所欲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厂家,在500级别上都用S3M型号的园齿皮带, 我手头有2台425级别的飞机都是S3M皮带。 有一台500使用S3M皮 ...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真要试试圆弧齿了,因为皮带在高负载时的跳动确实让人蛋疼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相当爽了。只是希望价格不要吓到我

网友:
就个人改装而言,皮带都贵不到哪儿去。 关键驱动轮都得换掉。冰人给logo的那一整套价格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都用高级尾桨的人来说,是足够了。 想必小邱的机器那调得都是相当好。

Logo原厂板东聚氨酯皮带,皮 ...

那如果换了冰人的小齿盘,尾齿要不要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换了冰人的小齿盘,尾齿要不要换?

前后皮带轮+尾齿轮。 不过KDS 600不能直接用。 不过楼既然已经都换了logo的大齿中心座,应该可以直接改了.

网友:
695的高压舵机?很爽哇?一直不知道高压舵机是怎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