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 连接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如图:
山狗的AV连接输出线被我剪了,里面一根是红线,一根黑线。
图传一共4跟线,黑,白,红,黄。黑红是电源线。黄色是视频线,白色白色是音频线

山狗AV先直接接显示器的AV接口可以显示,确定山狗和显示器都没问题。
我的连接,
山狗黑线,图传黑线,电源负极接一起

山狗红线接的图传的黄色视频线

图传的红线接电源实际效果接受不到信号。为什么,求解啊! !???

网友:
没明白你的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山狗,山狗的AV线,红色是信号线,黑色的是地线(接负极),然后你就把红色和黑色的介入图传的信号输入和负极

网友:
看你的图,应该接线是正确的,查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接线没错, 图传是好的吗?

网友(2013-06-24):

我的山狗也是没有信号,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接图传就没信号了。搞不懂。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