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做地面站( 初步完成 小试飞)

楼主(2013-05-23):
显示器采用14.1寸  LCD改装LED (为了在室外增加亮度)

图传5.8G     1.2G双接收

箱体内预留有放遥控器的位置    方便外出时带上所有工具

整体空间还比较大    放点电池和工具什么的 都没问题

下一步准备加装面板    不知道该采用什么材料好点
还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本人经济不是很宽裕的哦·    要经济有实惠的  当然质量要好哈

上图评价评价

各位摸友们给小弟推荐一款卡录机吧`         谢谢了

QQ2043874

网友:
RE: 小做地面站(未完工)

瞧瞧。。。。

网友:
祝早日完工。

网友:
LCD改装LED (为了在室外增加亮度)请教下怎么改装

网友:
看看我正在做的.基本工作已做完,遥控器已组装完成,就差上下连接线了.

1.集成遥控器,但不要高频头,直接PPM转数传转接板,飞宇的得自己DIY的解码板将PPM转8路PWM输出,江南飞控直接PPM,这样无2.4G发射,可以使用2.4G图传,而且功率很小.
2.集成七寸XP平板电脑.8寸显示器.
3.集成飞宇数传,APC250数传,通过面板上的转换开关选择使用哪个数传.
4.集成5.8G图传,可以通过转换开关选择视频为图传接收还是外接视频.这样可以直接图传接收视频,也可以选择AAT视频信号输入.
5.集成3S10000mah锂电,可以开关选择内部电池供电还是外接电源输入.
6.集成电压显示及报警.
7. 带电源输出接口,供AAT跟踪使用
8.带视频输出接口,供其他设备使用,或模友观看.
9. 图传和数传的天线接口全部通过延长线安装和箱盖顶上,可以使用小天线,也可以使用车载天线
10. 带遮光罩

还在想完善的:
10. 提供外部PPM信号接口,这样可以使用外部遥控器控制
11. 集成录像卡,可以通过面板开关选择回放.

网友:
我觉得要正常使用这类手提箱形式的地面站,出去飞行的时候还必须带上小桌椅才行。

网友:
好看不好用吧!

网友:
面板用亚克力板 好看 好切 可以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930

网友:
真是不得不赞老师们的动手能力!!

网友:
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娃哈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