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开机自检完后红灯快闪3次一个轮回,啥情况?解锁不了。

楼主(2013-05-23):
今晚终于装好机,在家试验好了,一切正常。然后拿着到飞点去,第一块电池,飞起来不错,挺爽。第二块电池,就出问题了,上电,自检完成后,红灯快闪三次,停1-2s,继续红灯快闪3次,不断循环(航向锁定、姿态或GPS模式下,打其他模式也没反应)。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关机、关控,重启,一直是这样,启动不了电机。飞场视野宽阔,第一块电池的时候GPS信号非常好。关机重启、换回第一块电池,情况依旧,十分无奈,打道回府。回到家后,不死心的又上电检查,居然通过了,这···叫我情何以堪啊!
谁知道这红灯这么闪代表什么啊?貌似说明书没这一类吧。
再就是,我拔掉GPS后,反应也一个样!(因为我想到会不会是手动模式下没有GPS信号,但是我飞控并没有设置过手动模式,三段开关我都设置成了:姿态、GPS、失控)

楼主:
求啊,不想拿出去后总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朋友  你估计都没看说明书,红灯3次没有gps信号 不能用gps飞  你刷一下最新固件吧

网友:
灯语没搞清楚绝对不要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估计都没看说明书,红灯3次没有gps信号 不能用gps飞  你刷一下最新固件吧

关键是没有GPS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啊,快闪3次红灯一轮,无论拨动那个开关都没用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电压保护

网友:
能否把您遇到的现象拍一小段视频?
如果不是手动模式,不太会遇到您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