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四轴配置能起飞吗?

楼主(2013-05-23):
X650mm机架,2216kv880电机,30A电调,1147桨,4s5000mA电池;总重量2KG。
1.这样的配置能起飞吗?2.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多少?3.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算出来的都是理论数,还是要实际测试一下,俺前开始玩时,买了2块4S5200mAH的和一块另外一个牌子的4S5000mAH的,结果是2块5200的还没有一个5000的时间长飞出去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应该能行

网友:
2216是3s的吧?

网友A:
能飞!30A的电调支持4S的!10分钟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30A的电调支持4S的!10分钟左右吧

可是我的机推尽油才刚离地一会儿就没电了,而且电机很烫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机推尽油才刚离地一会儿就没电了,而且电机很烫手?

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另外 kv高了,800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另外 kv高了,800合适

电调进角高低设置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机推尽油才刚离地一会儿就没电了,而且电机很烫手?

应该是的电池弱些!我的是朗宇A2216-KV880,配1147浆~MWC MEGA 1.0 2.1固件

电机烫的话.你有空查查你的重量吧~我的起飞是1.7KG左右.你的2KG...很想知道你加了什么这么重~~

你的电池感觉确实有问题!你充电是不是觉得很快?我宁可充慢.2A的电流充一个多钟有时两个钟才满,如果你电池过放过了...命是很短的.还不给力.....几下就射完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电池弱些!我的是朗宇A2216-KV880,配1147浆~MWC MEGA 1.0 2.1固件

电机烫的话.你有空查查你的重 ...

机架1200g十云台200g十电池500g
电池用2,6A充了一个多小时

网友:
那就真不好确定了.拿你的电池给你朋友飞飞吧~~~如果情况比你的好...那再看电机吧!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这么霉的.我的A2216电机里面我发现过一个....比别的热.然后效率比别的差.然后换掉后..我的机子就能飞稳了.之前总是它那边飞起来时总是低....然后就总会往它那方向飘.....

楼主:
我拿一个电机3s电用电子称试了一下摧力显示500g到600g之间而且桨又比较软的仿APC,估计到一定拉力后桨效降低了又催大油所以四个电机都发烫了。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