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模级别4轴飞行器能飞多远?

楼主(2013-05-24):
如题

网友:
钱越多飞得越远

网友A:
理论上十几公里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池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十几公里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电池够不够用

很明确的告诉你。。不够。。差远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看你想花多少钱。从300米开始到十几公里。

网友:
怎么可能10多公里?

网友B:
4轴起飞负载可以用KG来计算,想要飞的远,多带点电池就可以了,其余的问题就是操控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别问

网友:
米越多飞到国外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轴起飞负载可以用KG来计算,想要飞的远,多带点电池就可以了,其余的问题就是操控了!

带电池也没用。电池也重。。只能提升那么一点点时间。

网友:
据说很远

网友:
车车的四轴已经能续航一小时了,十几公里算个毛,前提是你敢

网友:
应该是电池越大,负载越轻飞的越远

网友:
心有多远,机机就能飞多远!

网友:
要看心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