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折腾——第二波 附视频

楼主(2013-05-24):
                             生命在于折腾——第二波 附视频

经过上回大家的建议 接受意见 原帖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324

进行了改进 和大家分享一下
电调好盈20A换了散热片 换了线
这是原来的模样

换了这个散热片

变成这样了

上下板自己画的图在学校的数控加工中心用数控铣铣的

下板带印刷电路其实是快配电板喷黑色哑光油漆

自己做的gps固定座 这个gps很好用很快 原版的我用过  感觉没有壳子不安全 嘿嘿

下面附apm 硬挂诺基亚手机视频 没有云台 而且当天风很大 没有开gps定点 最后用的gps自动返航 果冻的厉害 将就着看吧  以后加了云台一定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的美丽风景

 视频从55秒开始

                        我就不设置回复可见了  喜欢的顶个呗

网友A:
欢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折腾

你的那个六轴很漂亮那  也是自己diy的吗?

网友:
支持DIY。下一步在解决好果冻,就更好了。

网友B:
把散热片贴在电调的保护套外的散热效果还是差了一点。如果继续折腾,把那个护套摘掉吧。直接贴到上面效果更佳。

网友:
果冻啥意思

网友C:
手机挂上都是果冻,我深有感触。找个带光学防抖的机器挂上就好了。听见风很大,但飞的不错,尤其是敢掉头,我就不敢轻易旋转,容易错乱。

网友D:
牛人,牛机,牛贴,最棒的是不用回复可见,这个绝对要顶,楼主带线路板的中心板量产不,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散热片贴在电调的保护套外的散热效果还是差了一点。如果继续折腾,把那个护套摘掉吧。直接贴到上面效果更 ...

散热器是直接和mos管接触的 中间有一片导热硅胶片 不是在保护套外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挂上都是果冻,我深有感触。找个带光学防抖的机器挂上就好了。听见风很大,但飞的不错,尤其是敢掉头, ...

嘿嘿 头几次没经验 所以不怕 初生牛犊不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牛机,牛贴,最棒的是不用回复可见,这个绝对要顶,楼主带线路板的中心板量产不,出不。

自己在学校加工中心瞎加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在学校加工中心瞎加工的

瞎加工都能弄成这么棒,哎。
为啥不把线从管内走呢。那样会不会更利整些呢?

网友:
为了你的精神   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加工都能弄成这么棒,哎。
为啥不把线从管内走呢。那样会不会更利整些呢?

嘿嘿第一版的就是走的管内   后来电调空间不足 只好 走管外了

网友:
楼主厚道,值得一顶,
又听见了让我头疼的“滴滴”声,又看见让我无比头疼的APM飞控。往事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