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老手们,玩航拍的话,要入手什么控比较好。

楼主(2013-05-24):
新手,现在正在苦练mini cp,,想过玩
航拍
,不知道入手哪个牌子的
FPV
控比较合适。

网友A:
听说天8 FM可以,不干扰图传

网友B:
T8FG 14sg??????什么意思

网友C:
玩FPV不少于8通道,最好可换高频头的。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天8X

网友D:
富斯的九通个人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可刷机也可在电脑直接设,估计没几个控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E:
Futaba T8FG或者14SG,个人建议后者。

网友F:
上面都是遥控牌子和型号 如有不明请潜水
最好还是老牌子 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