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来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24):
本人纯正菜鸟,想入手6通电直。求大神推荐个机型,1000左右的。我看淘宝网上有个亚托全金属450卖888这个怎么样。会不会是忽悠人的?

网友:
同样关注新手该入那类电直。

网友:
YT100都卖500了,你觉得450可能买得到嘛,会不会只是空机哦!

网友A:
新手建议飞越450全套1600(不带控)

网友:
飞越450 好像推荐的人挺多的。

那配什么控比较好呢,国产的听说华科尔DEVO10 不错。还是直接上JR或者FUTABA?

它们功能上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价钱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
纯菜鸟先练一个月模拟器再考虑吧,我就是这样,练差不多了,先考虑小六通,要看耐炸度,还要考虑配件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飞越450全套1600(不带控)

有那么便宜的YT450么,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起先我也和你一样关注着款,,还有一款是898元的,,但他们都说着是坑爹机,,建议不要买,,,

网友:
那就是个坑,别买

网友:
飞越是目前最普遍的。件的精度比较高,质量也不错,价钱便宜。不仅适合新手,事实上,很多老手也都在用。网上一些杂牌的450,最好不要买。看着便宜,精度不够。有的就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便宜的YT450么,给个链接,。谢谢

不是YT450,是飞越450

网友:
买个二手的450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YT450,是飞越450

他们怎么说的,,你给个连接我看看

网友:
    看你的预算吧,1000左右YT450空机新的也买不下来吧。一分钱一分货永远是有道理的!遥控很多人都推荐天7.
JR  FUTAVA如果预算充裕的话是可以考虑的。不过是英文的哦!这点想好。其实我建议买好飞机。遥控差不多的就行,好控等以后再说!新手分不出太大差别!有比较才行啊

网友:
控=futaba,450=飛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那么便宜的YT450么,给个链接,。谢谢

链接可以有,你可以PM问我,就不贴了。

网友:
建议先练习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链接可以有,你可以PM问我,就不贴了。

PM是什么意思,,我还没弄懂,,,谢谢,,请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是什么意思,,我还没弄懂,,,谢谢,,请指点一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指发站内私信。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