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来给这个450估价!~

楼主(2013-05-24):
机身:飞越,金属件上面全部是亚拓的。
旋翼头和斜盘:都是7075工作室做的,全cnc,高精度。
电调:新西达
尾波尾杆:都是亚拓。尾桨夹是飞越的
舵机:斜盘舵机是3个亚拓DS410,锁尾舵机是亚拓DS420
陀螺仪:亚拓3G
电机:花牌
玻纤桨
赠:主轴若干,上下齿盘一副,木桨一副。
这个机子值多少?成色还不错

楼主:
太早了没人?……

网友A:
好像是交易区有人出这个配置的啊。其实你把所有配件上淘宝一搜索就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交易区有人出这个配置的啊。其实你把所有配件上淘宝一搜索就都知道了。

恩,那个就是我看的这个,你觉得值多少?

网友B:
680元!已经杂交的不像样子了!要是好飞能飞人家出干嘛?回来还得换了零件修!成色看不出来,新机子到处震动调不好的有的是,舵机飞了1000个起落,不来回拆,就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元!已经杂交的不像样子了!要是好飞能飞人家出干嘛?回来还得换了零件修!成色看不出来,新机子到处震动 ...

……不可能飞了那么多个起落的,他是因为换了新飞机才出的         好吧,难道我还是得入master cp ?   第一个六通推荐哪个?

楼主:
纠结死了……

网友C:
大概值个1000-1200左右   ,4个舵机280  3g 250(如果是3gx会高些) 花牌电机80 电调40  飞机加上旋翼头450  加上点配件1200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值个1000-1200左右   ,4个舵机280  3g 250(如果是3gx会高些) 花牌电机80 电调40  飞机加上旋翼头450 ...

觉得这机不值这价,1000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值个1000-1200左右   ,4个舵机280  3g 250(如果是3gx会高些) 花牌电机80 电调40  飞机加上旋翼头450 ...

好吧,我再问问他,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这机不值这价,1000撑死

好……说得不敢买了……

楼主:
看来450遥遥无期了……

网友E:
1200那么高?那我的机器值多少?
飞越pro机身+尾巴
7075 FBL头
115MG * 3
DS520
Kbar
铂金40
XXD3800KV电机

求估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0那么高?那我的机器值多少?
飞越pro机身+尾巴
7075 FBL头

是1170送一个7075
看来是不值了,那我不买了

网友F:
1000可以买个调试不错的饿山寨机器~ 绝对到手飞的  然后自己升级 肯定比这强  这个 最多8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可以买个调试不错的饿山寨机器~ 绝对到手飞的  然后自己升级 肯定比这强  这个 最多800

恩,知道了

网友G:
他的电子设备不要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的电子设备不要好了

听说飞越 的东西跟硬不起来的男人一样.....都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