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乐迪T6EHP-S的模友问题

楼主(2013-05-24):
装机中遇到问题,油门行程怎么也无法正确设定,电调全新的,试了几个电调,不会是电调的问题。问题是叫两声以后就没动静了,在中立点设定里把油门微调到最低点也不行。开启锁定状态,就可以叫三声,关闭锁定后直接达到大概是油门中点的转速,甚是苦恼中,知道怎么搞的朋友 望支招!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能进设定吗?还是能进设定但是没办法设置?可以接到模拟器上去看看PPM的输出范围。如果能达到0和255,就不是控和接收的问题。

网友B:
是否油門反向了!

网友C:
我用乐迪差点出事了,决定换,不好调。玩具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进设定吗?还是能进设定但是没办法设置?可以接到模拟器上去看看PPM的输出范围。如果能达到0和255,就 ...

好的 先表示感谢 到模拟器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油門反向了!

把油门通道反向过来也一样不能设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乐迪差点出事了,决定换,不好调。玩具控来的。

朋友不明白 乱买的 我帮忙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乐迪差点出事了,决定换,不好调。玩具控来的。

在用此控飞模拟器,未见问题。

请问,你这个差点出事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用此控飞模拟器,未见问题。

请问,你这个差点出事是什么情况?

空易调乱的,进不了EXPO程序。有一次没调好,主浆一开控就自动高速旋转差点打到我了,机也打坏了。现在边商家也不用这控做配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易调乱的,进不了EXPO程序。有一次没调好,主浆一开控就自动高速旋转差点打到我了,机也打坏了。现在边 ...

保险起见还是付他爸省心,六通的T6J已经提供了完备的失控保护功能,当然要会设置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起见还是付他爸省心,六通的T6J已经提供了完备的失控保护功能,当然要会设置的前提下。

看它说明书看到头痛,已经换了不管它了。一分我一分货的。

网友:
同样乐迪失控手被尾巴切流血的飘过……啥破烂……

网友:
在此飘过

楼主:
唉 告诉他换控好了。。。

网友E(2014-02-14):
引用 网友D:
在用此控飞模拟器,未见问题。

请问,你这个差点出事是什么情况?

请问 这个控如果用来飞固定翼 该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这个控如果用来飞固定翼 该怎么设置?谢谢了

我不飞固定翼。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控,正常操作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估计是里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乐迪差点出事了,决定换,不好调。玩具控来的。

不能说是玩具,入门还是可以的,但不能飞3D,飞飞悬停对尾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这个控如果用来飞固定翼 该怎么设置?谢谢了

用第二个模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