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机,东西已买,还缺什么吗?

楼主(2013-05-24):
新人(单飞)装机,边学边买。以下东西都买了,其中遥控器买了有一段时间,其他部分没有到货,暂时没有购买备件。只是盼东西够装好一台机,请前辈们指点还需要什么,或者有哪些升级件值得购买!感谢!

希望从最基本的开始,因此选择无副翼,喜欢折腾不怕修,因此选择轴传。

另,把东西及价格附上(价格为已含邮费的价格,全部购自淘宝)。给比我更新的新人提供一些参考。

类别品名单价
数量
总价
小计
遥控器
华科尔DV10(接收机,电池模拟器,吊带,平衡器)
空机
飞越 450 PRO 有副翼空机
飞越 450 金属垂直翼固定座
冰人中联头箍
冰人升级螺丝包
机载电子设备
好盈FLYFUN  -40A带UBEC
Tarot GY650 高端陀螺仪 带双面胶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H2836 3860KV
450 马达主齿/13T
KST215MG*4(义卖)
BB响
电池
花牌11.1V  2200MAH 25C 送魔术贴
11.1V 25C 2200mAh 特价锂电池
工具
桨平衡器
螺距仪
航模工具螺丝刀七件套
尼龙球头钳
充电器-IMAX B6+电源12v5A
3.7V锂电池专用一拖三充电线
IMAX B6 6S转3S/2S充电板
CCPM水平安放座
450黑色铝箱(含邮费)
其他
kst215塑料易损舵臂*10
电池扎带*1
1.4
2.8
尼龙扎带*15
3.5MM 内径 镀金香蕉插头 1对装
0.8
2.4
镀金T型插头-50A大电流防滑表面/1对装
0.8
0.8
热缩管黑黄红各一米
飞越 王朝魔术粘 600mm(两条)
缠绕管
合计

楼主:
一些基本的易损件没买,比如说,横轴,主轴,尾轴,尾管,大桨,大齿,起落架,
锁尾不要用KST215MG

备件都没有买,先装机再说

215不能锁尾?请楼下再指示!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有些东西以后必换不如现在直接上免得走弯路花冤枉钱
电机 电池直接上6S
电调换好赢铂金40A
充电器换A6
螺丝刀换亚托、
陀螺仪收个二手GY520(价格在350-400)
锁尾舵机用DS520(齿轮便宜)
吕箱用不上
尼龙扎带15根根本不够最少100条
再买点易损件比如 脚架 尾管 尾撑 横轴 主轴 尾轴 平衡杆 之类的

网友:
等你装机的时候会发现尼龙球头钳会很蛋疼,不止一个魔友吐槽过了。还是入个金属的吧。
还有,控电改锂电池吧,devo10用8节5号电池耗费太大了。
35元的7件螺丝刀估计也是消耗品,买亚拓百多圆的一套四件那个吧。
另外,模拟器的加密狗也是必须的。买个硬件支持凤凰4和G6的。

网友:
还是直接无副翼吧,飞行简单些,只是说调试有点难度而已。

尾巴,我个人觉得KST215锁尾还是可以,我用215锁尾倒退现在都没啥问题,还是可以的

楼主:
热心的前辈坛友们,谢谢你们,我第一次发贴,一下子有几个人回复,我感觉很暖心。

1、我对这个机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6S,因为开始不知道,后来电池动力已买,没办法改了。
2、控电是锂电,模拟器有加密狗的
3、螺丝刀没使用经验,只是看着便宜就买了,真不行再买好的。
4、开车我喜欢手动档,飞机我感觉自已更喜欢有副翼,呵呵,瞎折腾一个人。

网友:
喜欢就好

楼主:
如果直机分高档,中上,中等,中下,低档五种,上面的配置算什么?新人没有意识,以后有人问起,我心中也有数点。

网友:
好像差个电烙铁(60W)。。另外那个拧联杆球头扣的东东也挺有用的,省着手疼。。还有就是固定两个尾撑的那个小碳纤片。。。

多买点扎带吧。。。布线改来改去。。特别费。。。

网友:
不错,欢迎入魔(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心的前辈坛友们,谢谢你们,我第一次发贴,一下子有几个人回复,我感觉很暖心。

1、我对这个机有点遗憾 ...

你试试看吧 这种螺丝刀 估计上花几个螺丝你螺丝刀也就废了~

网友:
螺丝刀不行,我开始也买这种便宜的,用一次就不行了,后来螺丝刀换二十多一个的了,螺丝全换冰人了

网友:
无底大坑!

网友:
螺丝刀真心要换,亚托的性价比很高很耐用。另外215锁尾很够用!
轴传真心联系换皮传,轴传虽然效率高,倒是仅仅是挂到一颗小草都会扫齿,换起来真的很麻烦!

网友:
东西可以飞,多备易损件,还有陀螺还能退吗?换二手的FUTABA520吧,也就比这个贵一百多,陀螺不好飞起来狠坑爹的

楼主:
轴传真心联系换皮传,轴传虽然效率高,倒是仅仅是挂到一颗小草都会扫齿,换起来真的很麻烦!

有这么严重?潜水也知道皮传的好外,不过还是喜欢齿轮,感觉舒服些,呵呵

楼主:
东西可以飞,多备易损件,还有陀螺还能退吗?换二手的FUTABA520吧,也就比这个贵一百多,陀螺不好飞起来狠坑爹的

原装的520好贵,二手的我这个新手又不知深浅,有也不敢下手呀。听大家反映飞越的650还算中规中矩,过得去,就认定它了。

备件也列了单(三轴,大尾副桨,大小尾齿,尾杆传动轴,球头,拉杆,垫片),不过还没买,想着装机的时候又发现什么不够了,再一起买,省点邮费。

楼主:
好像差个电烙铁(60W)。。另外那个拧联杆球头扣的东东也挺有用的,省着手疼。。还有就是固定两个尾撑的那个小碳纤片。。。

多买点扎带吧。。。布线改来改去。。特别费。。。

烙铁万用表什么的都有,业余电子爱好者。小碳纤片到是没听说过,等研究一下看看是啥玩意,下次买备件的时候再一起买。扎带也不知道要用多少,但在别的电子类的店铺里2块100根,模型店却是1块15根,买起来心里不爽,所以,就只买了一点。不够下次买备件再买一点。

楼主:
好几个前辈都说到我那35块组合螺丝刀,我仔细看了下,表层竟然还上了漆(想不明白漆有什么用的)!!找了个螺丝一拧,漆就掉了,确实不咋的,感觉很不踏实。不过这种手柄可以换刀头的,柄孔是3MM的。下次买几根刀头来,亚拓的我觉得性价比不高,还是买飞越的高速钢的那种算了。

网友:
练习架没看到

网友:
安装215尾舵的固定片,不然你尾舵装不上。螺丝刀我觉得飞越4块高速钢的不错,多买几把1,5的和2的刀头。1,5的本来装机就至少要2把的。

网友:
215是高压舵机  不知道飞腾的bec是多少V的      一般用215都用铂金 6V3A  不知道飞腾会不会出现BEC供电不足带的现象

网友:
便宜的螺丝刀刀头硬度不够 1.5的螺丝你很容易就拧花丝了  尤其是有副翼的旋翼头1.5的螺丝还多 买套亚拓的吧 大家都在用 不错

楼主:
安装215尾舵的固定片,不然你尾舵装不上。螺丝刀我觉得飞越4块高速钢的不错,多买几把1,5的和2的刀头。1,5的本来装机就至少要2把的。

尾舵固定片是什么东东,我不知道,有没有卖的,麻烦给个连接。

楼主:
215是高压舵机  不知道飞腾的bec是多少V的      一般用215都用铂金 6V3A  不知道飞腾会不会出现BEC供电不足带的现象

我看铂金和飞腾的技术参数没看到有大的区别,当然本也不太懂,请用过的在楼下指示215配飞腾到底行不行?

还有谁教我怎么发图片,下周东西回来了,有问题的时候发图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飞越450pro544在哪买的啊,我买要580 呢

楼主:
楼主飞越450pro544在哪买的啊,我买要580 呢

也要580呢,只不过在那家买了1300多的东西,减了30多块钱,就算在空机上了

网友:
选择的很完整了,上面各位高人已经指点出来了,没有备件是不能正常飞的。呵呵,本人也再学习中。

网友:
我了飞去,学习中~

网友:
正在存钱中~~~~~~

网友:
动力系统现在大家都推荐6s的

网友:
LZ差不多了缺什么也别缺恒星

网友:
。。欢迎进坑,看看有没有克制力。。没克制力的话这个坑无限大。。

网友:
欢迎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