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贱虎1炮塔上下 不移动了

楼主(2013-05-24):
手贱,新手又开始折腾了,昨天拆了虎1 给驱动轮加了铜套,把虎1装回去后,按一下炮塔上下移动键 ,炮塔向下点了一下,就不动了。炮塔左右 以及开炮均正常,就是不能向下向上活动。求助呀

楼主:
拆开了,恒龙真的坑爹,塑料夹把线夹断了,用手一按,通电就可以。估计要用烙铁 重新接线

网友:
卡住了,或者电机线断了,拆看一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线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