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N7相机什么型号的卡和记忆棒比较好!

楼主(2013-05-24):
大家用的N7相机什么型号的卡和记忆棒比较好!

网友A:
索尼原装SD卡即可,哪个速度的都够用,选16GB或者32GB就够了,别想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索尼原装SD卡即可,哪个速度的都够用,选16GB或者32GB就够了,别想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

“别想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这句太重要了,要分散风险,我从飞机到周边设备都是至少两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想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这句太重要了,要分散风险,我从飞机到周边设备都是至少两份。

所以我最大的SD卡也才16GB,而且经常不会拍到满。

网友:
一定要SD卡~一定要告诉的~一定要每秒90M的~或者是WIFISD卡也行~方便~当然了,最贵的话最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