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和K8

楼主(2013-05-24):
K8外场如果首次,开自动微调。那么自动微调和好盈的油门校准,及编程模式激活方式是一样的。请问有什么办法,K8激活自动微调,而好盈不进入编程模式呢?知道的望告诉下

网友A:
油门锁定呀!!
1,把油门打到HOLD  2,接电时螺距最大,3,起飞时不要螺距到负, 4,关掉油门HOLD电机转动  5,起飞悬停1分钟,悬停的时候千万不要螺距到负值,尽量不要修正,保持一分钟就行正常降落 6,看时间绿条是否全绿,不是再从来! 7,全绿了,关掉激活选项 就OK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

网友:
还挺麻烦哦。我都没用过自动微调

网友:
用了自动微调是不是可以原地自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锁定呀!!
1,把油门打到HOLD  2,接电时螺距最大,3,起飞时不要螺距到负, 4,关掉油门HOLD电机转动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