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控有用么?

楼主(2013-05-24):
在网上看到有固定翼的飞控,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种飞控,对新手有没有帮助?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不要用,设置复杂,调试困难,最重要的是用了这东西完全没了手感,知道自己哪里错了才会想办法改,这东西用了很难提高。

网友:
看你是玩什么的了,想不控制飞机也能不掉下来,比如玩FPV,就买飞控。玩特技的话,市面上的飞控没法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不要用,设置复杂,调试困难,最重要的是用了这东西完全没了手感,知道自己哪里错了才会想办法 ...

你说的新手其实更需要这个东西吧?直升机不说,固定翼有了调整好的飞控,难道就不能减少风险?

网友:
准备进一个飞控,这个飞控多少米!

楼主:
应该是考虑一下新手上这个会不会减少炸机的几率!

网友:
支持四舵机斜盘的陀螺仪都行,但是要换数码的舵机,连接方向舵

网友:
买一个,试一下就知道了,何必问

网友:
告诉你,飞控不会对你有帮助,该炸鸡还是会炸,练好技术是硬道理,有一定的技术飞3D机这种飞控用锁定模式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新手,先练基本功!或是买练习机,不要着急上飞控!没手感。

网友:
首先这个有用;
第二,看用在何种飞机上;
第三,对于全新手未必会降低炸鸡率;
第四,可以使刚刚上手的魔友增加信心;
第五,这个设置并不难,除非...;

网友:
本少校有这么一款A3 PRO飞控,设置嘛没有“沙发”说的那么难。
对于新手来说,装一个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它有那么一点儿自稳能力。
当然,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鸟,都别指望飞控能给你带来100%的安全,练好扎实的操控技术才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浮云。

但说实在话,这款A3PRO飞控的确用途不大,尤其对于已掌握飞行技巧的老鸟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撸主还没有入手的话,建议就不要买了(如果你是新手,那就多练练模拟器吧),把省下来的钱投到其它方面去,比如买个好电机、好电调、好舵机什么的,可能会更有意义。

网友:
日,顶完这贴不到15分钟升中校了。

网友:
还是不用的好,怕炸就练模拟器,最后还是要上天飞才能练出真本领。

网友(2013-11-10):
赞同14楼的说法,本人就入手了一个楼主说的飞控,装在KT板机和冲浪者上,结果可想而知,都变成炸鸡了!

网友:
50快的kk飞控都可以用在固定翼上了

网友B:
学习了一下14楼的

网友C:
飞特技练的就是手上的功夫,为啥要装哪个。

网友D:
慢速機可以裝,在航拍時或風大時可以追求穩定,***機不適合,飛控還得調適敏感度,高速機你還沒調好大概已經炸機了!

网友E:
看了各位回复,看来练习模拟器才是王道啊!

网友F:
首先要说的,飞控和陀螺仪不是一回事,A3,M6,NX103之类的是陀螺仪,这些只是简单的稳定作用,避免不了炸鸡。
飞控起码是松杆能水平飞行的,才能称得上是飞控,那个东西安装上之后,炸机就基本不会了。新手直接变成老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了各位回复,看来练习模拟器才是王道啊!
用了真正的飞控,根本不需要练习模拟器,和车模一样了,松手,飞机就自动水平飞行了,摇杆倾斜多少度,飞机就倾斜多少度。不看飞机,就知道飞机是什么姿态了!

网友G:
微型机可以用AS3X飞控,主要作用就是增强抗风能力, 稳定姿态, 对操控没有影响, 让小机达到大机的手感.
一般塞斯纳和飘飘之类新手练习机不需要飞控, 因为机身结构已经保证了稳定和容错性, 加飞控没意义.
飞3D加飞控有效果, 但是玩3D的练的就是技术,加了飞控还练个毛啊.
FPV必须要飞控, 不是简单的飞控, 是能够自主飞行的,带GPS, 失控能自己飞回来. 不过如果是连普通的练习机都飞不好想求助飞控的新手, 玩这个FPV就是跟钱过不去

网友H:
我觉得飞控用在直升机和多轴上还行

网友I:
飞FPV再用吧

网友J:
固定翼真没有多大必要用飞控,FPV除外

网友K(2020-03-31):
顶翔固定翼 Z3 飞控 挺好用

网友L:
这只是辅助设备,真要上飞控只有 p4x这种量级的,新手 有个增稳得飞控可以减少点飞行压力 并不能完全避免炸鸡,老玩家可以在象真机和涵道机少装个 ,飞行姿态稳得很,空中姿态好看,特技机或者 3d鸡 还是靠技术 。。。 这东西帮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