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摄像头

楼主(2013-05-24):
我想做一个
FPV
,用来实时传输图像,现在可用的产品貌似只有SONY的微型摄像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品牌的?实时传输图像的话,摄像头分辨率多少合适呢?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指教。。有玩这个的么?

网友A:
汽车倒车摄像头,一大把,找一个非镜像的就行

网友B:
只是想要享受第一人称飞行的快乐吗?
那其实满简单的
不用去纠结那些摄象头头的分辨率
图传也传不了多高的分辨率
找那种微弱光源表现依然好的就对了
另外 运动摄影机也是推荐之一 可以直接录像 把看到的留下来作纪念
反正想办法把av输出端接图传就是了
hdmi目前比较麻烦 没有好用的无线传输 通常用个hdmi转av模块 转换讯号在经过图传把影像传送回来

网友C:
选小和轻才是王道,固定也容易

网友D:
狗也行啊,有AV OUT,边录边传,又结实又轻巧

网友E(2013-11-08):
最好买个狗3

网友F:
是啊 我也在纠结这个 看看网上有 150 100的广角 也不错但是 不懂不敢入手

网友G(2014-02-13):
照度选低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