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钻头夹取不下来了。

楼主:
查看数: 5015 | 评论数: 25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5-24 11:21

正文摘要:

一个6毫米台钻主轴上的。用拉马把钻头夹都拉坏了也纹丝不动。上了WD40.也没用。是不是螺纹的,要是螺纹的是正口还是反口。求助各位有什么办法把它取下来。跪谢。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弄了一整天都没拿出来,拿去电动工具维修店,那师傅看都不看拿出一个圆筒,在筒上放一个切了一个V字缺 ...

自己干可是舍不得用冲子
也就是用铝棒,木棒,铜棒砸主轴

引用 网友C:

这充分说明一个道理,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需要老货6mm的钻夹头吗?我有。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就因为这个要买一套主轴,才看见这下放心了

如果是夹头坏了换夹头的话拆下来没问题,如果是之前精度不行想要拆下来调整的话还是换轴杆吧,很难调好的。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弄了一整天都没拿出来,拿去电动工具维修店,那师傅看都不看拿出一个圆筒,在筒上放一个切了一个V字缺口的铁板,把钻夹头卡在里面,然后拿出一把很吓人的大锤,再用钳子夹住一根冲子放钻夹头里面猛砸一锤子,我都没反应过来钻杆就掉筒里面了~我问多少钱,他说不好意思收钱,反倒我觉得不好意思就在他店里买了一个新夹头。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取下来了,用油泡了一天,下班回来用平口螺丝刀冲那个螺母。一顿砸。终于下来了。

谢谢你告诉我取下来了  谢谢

引用 网友F:
拉马的顶丝一定要顶到里面的锥杆,不然只会拉坏拉马
引用 网友G:
把夹头平放在厚一点的金属台板上 用榔头使劲敲夹头3下 利用震动原理 就会下来 百试百灵 不会损坏主轴
引用 网友H:
如果您的这个钻啊,卡啊,是非常老的话,也没准卡子和主轴的连接锥孔是个盲孔,我就遇到过一个,只是不是这种形式,它是莫一的柄。一般柄都是插上的,这个是二班的,建国初期人太傻,这么做得费多少工?多少料啊?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和常识对待过去,硬是把它拉坏了我才彻底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包子说的对,有那个的目的就是拉皇帝下马的,绝对不是扣的,您拧拧试试吧,最好点上个厚点的开口垫,以免到底一扣伤了。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去再试试
引用 网友I:
工具不顺手的原因,拉马的爪没有伸到轴和夹头的连接处用上劲。楼主不如找2块3mm厚以上铁板,各开个和轴颈相当的半圆口,然后再用拉马向下拉铁板
引用 网友J:
切得时候小心点,慢慢切,切开一道口,如果有螺纹自然也松了,锈死的螺帽都是切开一道口,很轻松的旋下来。
引用 网友K:
台钻主轴一般都是锥度连接,用斜铁在钻夹头和锥柄连接处,与夹头垂直,轻轻砸斜铁,夹头就掉下来了,注意避免夹头摔坏,下面垫上点东西
引用 网友L:
三爪螺杆转紧,转不动了,找把榔头敲打三爪螺杆的头部,目的震松锥度结合面,再旋转三爪螺杆,这样敲敲、转转就比较容易顶出来了。试试吧。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螺纹的,,,钻夹头里面有一颗反丝的紧固螺钉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螺口你不拧下试试,如何知道?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里面的轴冒了,就是轴头大了?
有螺纹也没事,小心点切,螺纹坏了就车个锥度买个对应的夹头就行了
引用 网友P:

楼主(2013-05-24):
引用 网友E:
就是旋出螺母并帽  这样 钻夹头自己会下来的

取下来了,用油泡了一天,下班回来用平口螺丝刀冲那个螺母。一顿砸。终于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取下来了,用油泡了一天,下班回来用平口螺丝刀冲那个螺母。一顿砸。终于下来了。

谢谢你告诉我取下来了  谢谢

网友B:
我也是弄了一整天都没拿出来,拿去电动工具维修店,那师傅看都不看拿出一个圆筒,在筒上放一个切了一个V字缺口的铁板,把钻夹头卡在里面,然后拿出一把很吓人的大锤,再用钳子夹住一根冲子放钻夹头里面猛砸一锤子,我都没反应过来钻杆就掉筒里面了~我问多少钱,他说不好意思收钱,反倒我觉得不好意思就在他店里买了一个新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就因为这个要买一套主轴,才看见这下放心了

如果是夹头坏了换夹头的话拆下来没问题,如果是之前精度不行想要拆下来调整的话还是换轴杆吧,很难调好的。

网友C:
这充分说明一个道理,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需要老货6mm的钻夹头吗?我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弄了一整天都没拿出来,拿去电动工具维修店,那师傅看都不看拿出一个圆筒,在筒上放一个切了一个V字缺 ...

自己干可是舍不得用冲子
也就是用铝棒,木棒,铜棒砸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