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索尼NEX微单航拍的时候能够实时取景吗?

楼主(2013-05-24):
索尼NEX微单航拍的时候能够实时取景吗?我的意思是不通过图传摄像头取景,而是用微单的实时取景进行图像回传,不知道是否可行,有什么技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加块HDMI转AV卡

楼主:
有实际使用过的说家吗

网友:
按楼上说的,我们大家都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块HDMI转AV卡

这个需要怎样设定?能具体说说吗?新手提问哈!

网友:
设置--HDMI 分辨率--1080 i

网友:
好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块HDMI转AV卡

索尼微单上有AV口哦!不知道能否直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索尼微单上有AV口哦!不知道能否直接用?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索尼微单上没有AV口,只能按三楼说的使用hdmi接口,加块HDMI转AV卡到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微单上没有AV口,只能按三楼说的使用hdmi接口,加块HDMI转AV卡到图传。

HDMI转AV后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块HDMI转AV卡

转换后分辨率是多少呀?实际图像质量下降的明显吗?谢谢!

网友:
具体分辨率没太注意,这就是监视用的,经过图传的图像大概就是一般dvd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微单上没有AV口,只能按三楼说的使用hdmi接口,加块HDMI转AV卡到图传。

搞错了呵呵,是松下的微单有AV口,能否直接用线转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