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 温飘现象。 是不是温度高了就会稳飘 还是陀螺仪自身问题?

楼主(2013-05-24):
这三轴陀螺仪不带加速计的。

如今室外温度平均30℃,滑翔机 仓温度偏高,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舵机自己行走?

如果加个小制冷模块 降温能不飘么??

急需解答,,问题严重!

网友A:
理解错误。一般是指直升机锁尾陀螺仪因气温变化而发生的感度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一般是指直升机锁尾陀螺仪因气温变化而发生的感度变化

天气的变化,应该还是温度影响的吧,  光线可以用锡纸包主是可以避免光线的,

我的是固定翼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