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18650锂电池没有广泛应用于航模电源?

楼主(2013-05-24):
钴酸锂18650
单节标称电压一般为:3.7V

充电电压一般为:4.20V [1]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75V
  18650型锂电池
最大充电终止电压:4.20V (三洋、三星、松下最新出的大容量18650充电终止电压为4.35V)
直径:18±0.2mm
高度:65±2.0mm
容量:1000mAh以上(目前已知最高的是松下的3100mAh)
目前全球生产此型号锂电池最大的厂商有日本的三洋(已被松下收购)、松下、三星、索尼等,索尼公司就曾为臭名昭著的笔记本电池爆炸事件而大伤脑筋过。
磷酸铁锂18650
单节标称电压一般为:3.2V
充电电压一般为:3.6V[1]最小放电终止电压一般为: 2V 最大充电终止电压:3.65V
直径:18±0.2mm
高度:65±2.0mm
  18650电池
容量:比钴酸锂的18650要小,常见1500mah
磷酸锂铁版的和钴酸锂相比有一下优点:
1:更安全,过冲过放都不会造成爆炸、漏液
2:寿命更长,正常使用能循环1000次以上
3:大倍率,2C充电10C放电,不会发烫、爆炸、漏液,不会影响寿命
但是磷酸铁锂版18650单体电压低,多用于大电流工作的电器。动力形圆柱锂离子电池以26650为主,因为与18650相比有更大的容量。
4: 工作温度:-20℃-50℃,最佳工作温度为20℃-40℃,与人体舒适温度相仿

上面是搜索到的18650锂电池资料,这种电池大量应用于笔记本、手电筒、手机便携式充电器的电池,使用起来很方便,单节重量40g左右,三节串联后与1300mah三芯航模锂电池的重量105g也相差不多,为什么这种电池没有大规模应用在航模领域?是因为放电C数不够吗?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原因和A123差不多,自重大体积大、能量存储密度比不上锂聚合物电池,电池形状没发变化(都是圆筒的)18650的容量也小只有1000多MAH,如果组多S和大容量的话很多飞机模型里都塞不下了!最要命的是放电C数不行好的也只有15C吧!放电电流还比不上A123。好的18650一节也不便宜!你给我个用18650用作动力电池的理由!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透彻,,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我主要觉得这种电池标准化做的比较好,不象现在航模电池每一芯接出来都是页片状的接头,很不安全也不适合DIY,18650这种标准化电池很适合玩家自己组合电池组。

网友:
18650的锂离子电池是带电解液的,大电流放点不行,爆炸危险比较大,而且体积和重量是硬伤,容量一般常见的最大的2400mah左右,再大的我没见过。只能用在笔记本等的消费电气上。锂离子电池出现很早,但很长时间都没有应用在模型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锂聚合物电池是后来出现的固态锂电池,一出现就给电动模型带来革命,电动模型的兴起就是因为锂聚合物电池的出现才实现的。锂聚合物电池重量轻,大小形状可以任意定制,适合大电流放点,相同重量容量可以做的更大,是目前实际应用的电池中比容量最大的电池,目前为止还没有替代电池。至于磷酸铁锂电池,虽然寿命和安全性上优点突出,但是比容量上还是没法和锂聚合物电池一较高下,所以到现在也无法在航模领域推广。

楼主:
楼上写的很专业,感谢科普。

网友:
关键是航模飞机是要飞的,重量越轻容量越大越好,当然还有放电倍率C数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觉得这种电池标准化做的比较好,不象现在航模电池每一芯接出来都是页片状的接头,很不安全也不适合DI ...

是吗?电池做成你所说的标准化真的好吗?我认为这是18650这类电池最致命的,现在模型五花八门,电池大小规格也都不同,如果都是18650这种固定死的规格,电池都塞不进模型,这种电池标准化好吗?关于你所说的现在锂聚合物电池的极耳的方式不利于DIY?那请你拆个笔记本电池看看,看看里面的电芯是则么连接的!都是用点焊机把镍片焊接上去的!难道点焊机是现在模友们的标配设备么?

网友:
只能说明你对航模用的设备一无所知

网友:
十几年前刚入模时同飞场就有人拿笔电的电池改来玩飞机  那时几乎都还是炭刷电机  无刷电机很少  印象中  那位模友  飞的自制超轻飘飘机  电流控制得很低   据他说玩玩可以   这种电池  放电c数太低  不适合大功率放电
ps.当时大多还是使用镍轻电池  5C-8C锂离子电池  买个3000mah的电池  还是2P的  呵呵

网友:
纠正一下,钴酸的18650松下已经做到3400mah,18650相比聚合物锂电能量密度小,放电水平低,不适合用在航模上,而且18650在安全问题上也不如聚合物锂电,聚合物在过充过放穿刺上仅仅只会燃烧,而18650是铁壳的,虽然有卸压阀保护,也只是一次性的,磷酸铁理安全性高,不过能量密度就更小了

网友:
c数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和A123差不多,自重大体积大、能量存储密度比不上锂聚合物电池,电池形状没发变化(都是圆筒的)18 ...

兄弟 说的 很好 但是有一点错了    锂离子电池 放电深度深   其实 能量密度更大 比 锂聚合物 还要大些
这个 关注一下太阳能飞机 就知道了  太阳能飞机 用的 就是 锂离子电池 因为他更追求 能量密度 放电C数对他来说 不是重点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能量密度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