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两段的开关能控制舵机的旋转速度么???

楼主(2013-05-24):
新手提问 两段的开关能控制舵机的旋转速度么???

网友A:
这个要看 控了 有些控油速度设置功能 像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 控了 有些控油速度设置功能 像14SG

不能调整下舵机参数么,舵机是只能从1点快速到另一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调整下舵机参数么,舵机是只能从1点快速到另一点么

要改舵机参数只能改舵机内部的芯片,让他输出控制信号变慢。

网友:
有的控有一个叫:舵机减速功能
也是2个点之间移动,但是可以减慢速度,比如起落架收放看起来逼真一些!

网友(2013-06-27):
高档控有延迟功能

网友:
有些高档控有延迟功能

网友:
楼主要延时多长时间?我给你做一个,你付成本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