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跪求解答

楼主(2013-05-24):
对MB的“接收机菜单”进行设置,(先按住按扭再开接收机电源,等A灯闪烁后即放开)
对A菜单项设置完了以后,短按按扭,按照说明书中,应当要进入B菜单项,可以按了一下以后,从A到N两排灯同时闪,一明一灭,不再有反应,只有关电源了。
进入不了B,也进行不下去,后面更进不了N,也就是说明书上说的失控保护(28页)
固件版本是3.0.12

网友A:
MB认不出接收机,三种情况:
1.在MB中接收机样式选择错误
2.接收机和MB的接线错误
3.接收机和MB不兼容(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FUTABA有些山寨接收和MB是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认不出接收机,三种情况:
1.在MB中接收机样式选择错误
2.接收机和MB的接线错误

控是T8FG,接收机是随控配的R6208SB。

设置菜单与参数菜单都能顺利设置,而且舵机的动作也正常。
选择的是“一般接收机”,问了经销商,也没错。接线应当也没错,因为打舵时和测试其它功能都正常。
问经销商,他说N这个功能他都没用过,也就是MB上的失控保护功能,都是一直用接收机本身的失控保护功能。

如果接收机有这个功能也行,只是纳闷为什么MB的这个菜单项进不去。

网友:
楼主你6208SB接收,用“一般接收机”模式,服了你,用心看说明书

网友:
明明是 futaba s.bus为什么选一般接收器??

网友:
也玩无副翼了,什么飞机有什么特别的上点图片

楼主:
虽是SBUS接收机,可是并没有用SBUS,只是把它当一般接收机用。况且选SBUS对频不成功,选一般接收机样式反而对频成功,参数菜单设置也正常,设定菜单设备也正常,舵机反应也正常。
选SBUS样式后短按一下倒是进入了B菜单项,可是又死在那里了,状态灯永远红在那里,也不闪,只能再关电。并不象说明书写的那样,一会状态灯就变蓝对频成功。

网友:
你可以对频成功后,再按照sbus接线,然后选择sbus试试。我跟你的配置一模一样,但可以正常设置。。。

网友:
先对频,再试试

楼主:
舵机用的都是普通舵机,用普通舵机的接法。没有使用SBUS,连接方式也是按照一般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现在改为MB说明书18页SBUS的接法,情况照旧。
在菜单A,如果选择普通接收机,状态灯当然是灭的,等不到变蓝。如果选择SBUS接收机,接收机样式应当是红闪,也等不到变蓝。短按以后进入B菜单,状态灯就红在那里,一直死下去。
线的连接方式两种都试过了:一般接收机的连接方式;SBUS 接收机的连接方式。
照说明书的说法,不变蓝表示MB无法接收到持续稳定的信号输入,这也不可能呀,打油门舵机,正常反应,表示对频成功。信号线也检查过了。否则以前选普通接收机时也不能正常工作呀。
要么是接收机样式选择不对?都试了呀?还是一进入B菜单,状态灯就红,死在那里了。

网友:
如果是6208接收机却用不了SBUS功能,那肯定是有问题了.要么是接收机有问题,要么就是MB有问题了.
MB上的失控保护功能没用过,一般都是用接收机本身的失控保护吧!
是不是用MB的失控保护功能有另外的要求?比如必须要先关闭控和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这个要查查清楚.

网友:
10c+6208sb   用的sbus连接MB,一次就成功。      提醒下lz,接受机一直输出sbus信号的,不用什么重新对频之类的,接上MB,在MB上选好sbus模式就行。
感觉你是信号线没接对。

网友(2013-08-31):
楼主,你没有问题,我用XG7,RG831B普通接收机,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大哥請問一下你的MB問題已經解決了嘛???我的情況跟你的差不多˙˙如果解決了大哥能否告知如何設定??感謝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請問一下你的MB問題已經解決了嘛???我的情況跟你的差不多˙˙如果解決了大哥能否告知如何設定??感謝大哥 ...

我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但是我飞了一次,没啥问题!我还在继续探究,问了很多资深飞友,都说不知道或者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但是我飞了一次,没啥问题!我还在继续探究,问了很多资深飞友,都说不知道或者没 ...

大哥你是用一般接收机的连接方法˙還是SBUS連接法˙現在可以飛的連接法是哪一種˙˙˙因為我現在連接都接不上啊˙˙燈老是以跑馬燈的形式一直跑沒法定位˙˙˙我也搞不懂˙˙是要先開控在接接收機電源˙還是先接接收機電源在開控˙˙˙˙我也是用FUTABA接收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是用一般接收机的连接方法˙還是SBUS連接法˙現在可以飛的連接法是哪一種˙˙˙因為我現在連接都接 ...

我用的是JR的XG7控和RG831B接收机,我选择的是普通接收机!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先做一个初始化设置,然后正确选择你的接收机类型,然后再插电试试看,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JR的XG7控和RG831B接收机,我选择的是普通接收机!
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先做一个初始化设置, ...

初始化设置要不要接接收機啊????還是mb接電源在初始化设置˙˙˙謝謝大哥
就是說接收機˙接上mb在通電˙˙還是不用接接收機直接mb通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设置要不要接接收機啊????還是mb接電源在初始化设置˙˙˙謝謝大哥
就是說接收機˙接上mb在通電˙ ...

我看官网上视频操作和我自己的几次初始化经验来看,把MB和接收的线全部插好(普通接收机或者S.BUS),然后把4个舵机的舵盘拆下来,开始进行初始化,舵机线插着没关系,因为MB里面出厂状态的舵机默认设置基本上能满足市面上左右的数码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官网上视频操作和我自己的几次初始化经验来看,把MB和接收的线全部插好(普通接收机或者S.BUS),然后 ...

謝謝大哥我晚上試試˙˙˙感謝大哥有問題再請教大哥了˙˙˙初始化要不要開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大哥我晚上試試˙˙˙感謝大哥有問題再請教大哥了˙˙˙

我也是在研究调试中,以后交流下参数设置和飞行手感!

网友C:
楼主,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升级前(2.0.0版),我接收机样式设置正确后,按下按钮,MB直接就初始化了;如果故意将接收机样式设置错误,那么按下按钮后,MB也直接初始化,但是初始化无法结束,灯一直在闪!

在升级后(3.0.8版),我接收机样式设置正确后,按下按钮,情况就跟你3.0.12版一样,A到N的所有灯都在闪烁,然后只能拔电源;如果故意将接收机样式设置错误,那么按下按钮后,MB上的LED灯就会出现红色,表示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接收机信号,这一点算是跟说明书一致了!

以上两个版本,都无法进入B—N进行说明书中所谓的输入通道分配、自定义通道顺序教学和失控保护

请与我交流!速回!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升级前(2.0.0版),我接收机样式设置正确后,按下按钮,MB直接就初始化了 ...

好的,我再试试吧,有段时间没摸过它了

网友(2013-10-09):
楼主不必纠结了,我用的XG8山寨接收机跟你同样情况,但是看了下英文版说明书,大致意思是一般接收机设置到此完成,目前爽飞无恙。

网友:
我也和樓主有同樣問題,現只好在接收上設失控保護.用Devo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