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相数同样大小牌子的步进电压不一样如何选择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4):
电压不一样,请大虾解答下吧,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的驱动根据工作电流选择驱动器,驱动器的工作电压要数倍大于电机的工作电压。

网友:
听前辈说电流越大,高速的性能就越好
但是大电流的驱动器相对就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