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太大好小子放不进去,电调太热 采用外挂

楼主(2013-05-24):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好好 祝你爽飞

网友B:
建议电调放在电池后面位置,我的好小子就这么放的,根本不需要配重,装好就是完美重心,很好飞,你现在这样放机头太轻了,需要另外配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868

网友C:
话说电机运转的时候会产生震动,接收放在螺旋桨附近很危险啊,稍有不慎,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