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个问题

楼主(2013-05-24):
请问在船上加陀螺仪会有什么好处?

网友: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并且加问,直机用的陀螺仪船可以用吗?

网友:
你先把艇跑得受不了了再加吧,20年前就有人用了,可以,但没必要。

网友:
船需要加陀螺仪吗

网友:
指望陀螺仪干什么呢?肯定是没有一点意义的。

网友:
卖陀螺仪的高兴死了

网友A:
问题是你让陀螺仪来控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让陀螺仪来控制什么

我船高速的时候容易往一边翻,我想加一个保持下平衡

网友:
船的问题是主要操控者的主导和调整,
加上陀螺仪反而不是控制者所要预计前方情况作出的操控动作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船高速的时候容易往一边翻,我想加一个保持下平衡

哦,克服反扭啊,几块钱的铅块或者不用钱花点功夫调整一下。陀螺仪好像不便宜,就算是用了陀螺仪,动态调重心的机械部分也不好搞哦

网友:
国际赛上跑300KM以上装上,平行船的震动

网友:
楼主能把内容加标题上就好了,也方便别人对号入座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
GYROSCOPE STABLIZED TRIM TAB/陀螺儀穩定化壓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