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火花小应用:教大家把断掉的手锯条重新利用起来!

楼主(2013-05-24):
大家断掉的手锯条不要丢掉,教大家怎么再利用起来:
准备一个黄铜片,做成这样的形状:

放水里在锯条上打孔:

看看效果:

接下来切断锯条,还是准备一个铜片,做成这样的形状:

放水里打:

几分钟后打断:

原来的样子:

现在可以装在手锯上继续使用了:

使用的2个电极:

网友A:
断掉的手锯条, 打磨一下就可以安在曲线锯上.

适合锯一些直线的东西, 用来锯角铁, 十分方便.
因為自己还未有往復锯, 曲线锯加断掉的手锯条
就是我的临时往復锯.

除了断掉的手锯条, 还可以找一块界纸刀刀片打
磨后装在曲线锯上. 用来切发泡胶十分好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比俺的高级。俺用丁烷喷火枪退火,电钻打孔,砂轮磨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的锯片一般是用到锯齿不利了才换,楼主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比俺的高级。俺用丁烷喷火枪退火,电钻打孔,砂轮磨一下就可以用了。

但效果是一样的。呵呵。不过话说回来,都是个玩儿,谁也不在乎这两块钱。
我用的锯条是绿色的不知啥牌子,卖家说很多人钳工考试都用这种,因为,它基本不会断。呵呵。

网友C:
牛X,使用几伏的电压,电流有要求么?

网友D:
楼主电火花上瘾了,哈哈,,,,,,,,,,,,,,,,,,,,,,,,

网友E:
请问您的电火花电路中,电流表省略掉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的电火花电路中,电流表省略掉可以吧?

可以啊,我只是為了方便觀察是否在短路狀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火花上瘾了,哈哈,,,,,,,,,,,,,,,,,,,,,,,,

也就新鮮幾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X,使用几伏的电压,电流有要求么?

看我之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好啊  087,太牛了 膜拜

徐叼,我來了。別拜了,平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掉的手锯条, 打磨一下就可以安在曲线锯上.

适合锯一些直线的东西, 用来锯角铁, 十分方便.

不錯不錯

网友:
太神奇了
赞一个

网友:
不错,楼主这个电火花的全图给一个

网友:
噢??我想到以后我也可以利用锯条了,嘿嘿

网友:
是个很好的废物利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