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看看这个零件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3-05-24):
先看图。

是一个很小的涡轮。外径22mm,高度10mm,厚度大概0.5mm。
想用聚四氟乙烯或者不锈钢来制作。
因为这是用来搅拌液体的,而液体可能是有腐蚀性的,比如有机溶剂,酸碱性溶液等。

请问要如何加工它?
铣,还是雕刻机,还是3D打印,或者做模具铸造?
查了一下,3D打印好像还不能打印聚四氟乙烯。
数量不多,10来个的样子。

网友A:
外环内环扇叶分开制作再安装焊接不可以?

网友B:
数量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环内环扇叶分开制作再安装焊接不可以?

谢谢。我不懂焊接。东西很小,很薄。用普通的焊接方法好像一下就熔了吧。
如果是塑料(聚四氟乙烯)的,该怎么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是关键。

数量确实少了。

网友:
数量少开模贵 还不如用不锈钢车 再焊。氩弧焊可以焊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量确实少了。

数量少么肯定找接近的替换。

网友C:
激光焊应该可以

网友D:
建议改一下设计。为啥非设计成这形状的呀。

网友E:
按这个厚度 聚四氟乙烯 转速一高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一下设计。为啥非设计成这形状的呀。

设计成这个形状是为了在低转速下能尽量充分的搅拌混合。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尽量减少搅拌引入的机械摩擦热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焊应该可以

谢谢。之间查过激光焊接的资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有激光焊接的地方是否愿意接这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这个厚度 聚四氟乙烯 转速一高就断了

谢谢。
转速不高,每秒几转而已。

网友F:
感觉像是什么检测器上面的东西。

网友:
“因为这是用来搅拌液体的,而液体可能是有腐蚀性的,比如有机溶剂,酸碱性溶液等。”

最好用聚四氟乙烯铣  或雕刻 因所有的金属都怕强酸(王水)

网友:
买个下风扇叶片代替一下

网友:
这种造型可以先车再用CNC加工出来,不过没200一个没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什么检测器上面的东西。

是用来测量几种物质混合时的发热量的。这个小搅拌器就是用来混合的。
要求它能充分混合,但机械摩擦做功尽量小。所以就设计成这个形状了。
做成这个形状是之前用薄铜皮,焊锡做过一个类似的样品,效果还不错。

网友:
用胶粘不行吗

网友G:
到航模板块,买些个尺寸接近的成品模型用螺旋桨,修改下外径就能胜任了,。一般都是黄铜或者塑料件,材质也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来测量几种物质混合时的发热量的。这个小搅拌器就是用来混合的。
要求它能充分混合,但机械摩擦做功 ...

我觉得现有条件不想花太大代价的话可以用不锈钢管和钢片焊接,焊好后用小电摩打磨。

网友H:
既然是用来做搅拌用的,那也就没什么要求了, 内套 外圈 中间叶片  不锈钢焊起来 就是了,,,想漂亮点 搞个夹具。。
随便焊 也行,最后 大略的配下 平衡就够了,在液体介质里,  这东西也转不了多快的。。。。

网友I:
聚四氟?不锈钢?一个塑料一个金属,跨度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航模板块,买些个尺寸接近的成品模型用螺旋桨,修改下外径就能胜任了,。一般都是黄铜或者塑料件,材质也 ...

谢谢你的建议。我在淘宝搜了一下。
还真有黄铜做的尺寸接近的。塑料的还没找到合适的。
不过还是需要焊个套管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用来做搅拌用的,那也就没什么要求了, 内套 外圈 中间叶片  不锈钢焊起来 就是了,,,想漂亮点 搞个 ...

谢谢。建议不错。只是不知道怎么焊。该用什么样的设备?
拿去问过焊不锈钢门窗的师傅,说太小了。也就和1元硬币差不多大。确实转得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聚四氟?不锈钢?一个塑料一个金属,跨度也太大了

聚四氟乙烯当然是最理想的。耐酸耐碱耐有机溶剂。
不行就只能用稍微耐腐蚀一点的不锈钢了。
贵金属材料的虽然可以,但太贵。
陶瓷,玻璃什么的也可以,不过更难加工。

网友:
给手板厂加工花不了多少钱的,自己没雕刻机做起来有点麻烦,几个连接处稍微搞厚点估计没问题。

网友:
要不你试试用不锈钢点焊或者银钎焊,然后外边用四氟生料带紧密缠一层。生料带不要买水管使用的那种,这种带子薄,一扯就断,要用煤气管道用的,厚,可以稍用力的缠,放心缠好了绝对不会从叠压处渗漏

网友:
价格很关键

网友:
用耐腐蚀的塑料:如pvc制作出各个零件再用c-cl4粘接在一起.

网友J:
外面那圈,我看没有必要

网友:
既然是搅拌 随便啦  一快不锈钢板的下脚料搞定的事情  何必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面那圈,我看没有必要

实验证明这个圈是有用的。否则也不会费这个事了。

网友K:
外圈的作用作用很大的,没有外圈时被带动的液体是向外分散开,有外圈时根据旋转的正反方向液体向下或向上分散,关键得看使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外圈的作用作用很大的,没有外圈时被带动的液体是向外分散开,有外圈时根据旋转的正反方向液体向下或向上分 ...

是这个道理。

网友:
这个是搅拌用的桨叶,可以网上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一般这么小的不多。一般来说耐腐蚀的用特氟龙材质,实验室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