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0DFC 的无副翼,求助

楼主(2013-05-24):
原配的3GX 就不考虑了。
Mb 小巧简单,但是有的老鸟说600以上不适合用MB。
大 VBAR 功能强大,但是调教要接电脑,有点麻烦。
请高手指点。

网友:
MB不适合600以上?谁告诉你的。。。

网友A:
mini vbar上700E又不是不行。 用Sbus接收机或者卫星,一样用定速。
MB也能用,前提是尾桨在飞行转速不能有高频共振。

网友:
用KDS ebar v2
我晕,怎么说我恶意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 vbar上700E又不是不行。 用Sbus接收机或者卫星,一样用定速。
MB也能用,前提是尾桨在飞行转速不能有 ...

MINI VB和银VB有什么区别呀,我是把我的MINI VB用在700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原配3GX,不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VB和银VB有什么区别呀,我是把我的MINI VB用在700上

银VB,第一是跟老大vbar一样是传感器模块和控制模块分体。 mini vbar是传感器和控制器就在一个电路板上。第二, 银vbar的传感器用了更新的silicon image的一种环形传感器。

网友:
MB
vbar
都很好的

网友:
真就直接3GX一点都不纠结。我的大飞机用3GX非常的棒!~你好好看看3GX的教程,看明白了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