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328P想添加GPS,求助

楼主(2013-05-24):
我的328p板子上有一组VCC、GND、TX、RX接口 还需要I2C转接板吗?

GPS必须连接I2C接口吗?

我的飞控和图上的一样,上面标注的TTL数据接口就是我说的VCC、GND、TX、RX接口的位置,就是搞不明白这种板子添加GPS还用不用I2C转接板?

网友:
我也正在弄,据说328p一定要i2c。

网友A:
328P的话,总共只有一个串口,用于配置和代码上传。你要上GPS的话,就在弄一块PRO MINI走I2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P的话,总共只有一个串口,用于配置和代码上传。你要上GPS的话,就在弄一块PRO MINI走I2C吧。

你好,我的这个飞控有独立的一个FTDI接口和另外一个VCC、GND、TX、RX的接口,也就是有两个标有VCC、GND、TX、RX的地方 其中一个我是连接电脑用的,另外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连接GPS?

网友A:
FTDI就是串口啊,不信你量一下,FTDI和VCC、GND、TX、RX是不是同一条线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就是串口啊,不信你量一下,FTDI和VCC、GND、TX、RX是不是同一条线路的。

我的飞控板上没有传感器 I2C接口用来连接GY86传感器了 还能再连接GPS吗?谢谢

网友B:
328的飞控接GPS必须I2C转接板,另外I2C接口可以并联N个I2C设备。

网友:
很明显,是必须I2C的,因为那个串口是调试下载程序公用的,你用了那个,你怎么调试程序。也就是说,那个串口不能使用,唯一用途就是连接数传,使用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的飞控接GPS必须I2C转接板,另外I2C接口可以并联N个I2C设备。

是不是我的GY86传感器和GPS能共用一个I2C接口?只不过GPS连接I2C转接板再和GY86并联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GY86传感器和GPS能共用一个I2C接口?只不过GPS连接I2C转接板再和GY86并联就可以了吗?

对的。I2C口可以很多设备并联。

网友A:
对了,检查一下你的I2C设备是不是有上拉电阻,有的话,最好去掉。尽管所有I2C设备是并联的,但如果它们都配有上拉电阻的话,这些电阻全都并联起来总的上拉电阻就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检查一下你的I2C设备是不是有上拉电阻,有的话,最好去掉。尽管所有I2C设备是并联的,但如果它们都配 ...

GPS要用几伏的电压?上面一共有两个,一个写着5V一个3.3V,另外一共有两个I2C接口其中一个有2K2上拉电阻,另一个I2C是连接传感器的用这个接口连接GPS转接板可以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GPS要用几伏的电压?上面一共有两个,一个写着5V一个3.3V,另外我如果换成2560的板子会不会就没那么麻烦 ...

GPS一般5v,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是多少的。

2560简单多了。

2560总共有4个串口,GPS直接接到其中一个串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一般5v,但是你要看清楚你的是多少的。

2560简单多了。

我的板子一共有两个I2C接口其中一个有2K2上拉电阻,另一个I2C是连接传感器的,用这个接口连接GPS转接板可以吗?谢谢! 点开图片看的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一共有两个I2C接口其中一个有2K2上拉电阻,另一个I2C是连接传感器的,用这个接口连接GPS转接板可 ...

我对I2C研究不深,我用的是2560成品板.
你不是已经准备换2650的板子了吗?

网友A:
你是准备用什么GPS转接板?I2C的GPS一般就是一个串口GPS加一个PRO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用什么GPS转接板?I2C的GPS一般就是一个串口GPS加一个PRO MINI

GPS打算用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cSu1Mu&id=18315455019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转接板?谢谢

网友A:
6M只要108元就够了。建议你买Arduino Pro Mini做转接
http://s.taobao.com/search?q=pro ... e_id=itemz_20130526

对了,Arduino Pro Mini没有FTDI,你没有的话要买一个。

至于I2C的GPS驱动代码,你去这里找:https://code.google.com/p/i2c-gps-n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6M只要108元就够了。建议你买Arduino Pro Mini做转接
http://s.taobao.com/search?q=pro+mini&searcy_type ...

上面写着
1. 14个数字输入/输出端口RX,TX,D2~D13,
2. 8个模拟输入端口A0~A7
3. 1对TTL电平串口收发端口RX/TX
4.6个PWM端口,D3, D5, D6, D9, D10, D11
5.采用Atmel Atmega328P-AU单片机
6. 支持串口下载
7.支持外接3.3V~12V直流电源供电
8.支持9V电池供电
9. 时钟频率16MHz

不知道哪个是接I2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着
1. 14个数字输入/输出端口RX,TX,D2~D13,
2. 8个模拟输入端口A0~A7

说明里面没写I2C,实际的板子上,应该标有相应的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M只要108元就够了。建议你买Arduino Pro Mini做转接
http://s.taobao.com/search?q=pro+mini&searcy_type ...

100包邮,我刚买。
再搜,哈哈。

楼主:
已经拍下了,估计今天发货,直接买的GPS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包邮,我刚买。
再搜,哈哈。

已经拍下了,估计今天发货,直接买的GPS转接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拍下了,估计今天发货,直接买的GPS转接板

我是说GPS100包邮。GPS转接成品板一般50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拍下了,估计今天发货,直接买的GPS转接板

其实你还是应该换2560,而不是花钱买转接版。

转接版只能实现GPS定点和回航。

MWC正在开发的新的GPS功能,比如航点之类的,I2C的GPS都不支持。至少开发者在开发的时候,更本就没人考虑I2C的GPS,毕竟机制复杂,涉及两块芯片的程序。新的功能必须等到这个转接版上的程序也有人开发了适应新的功能你才能用。

而328飞控和2560飞控又差不了多少钱。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添加gps的最初目的就只是为了能定点,别的还没想太多,另外我的转接板是30买的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还是应该换2560,而不是花钱买转接版。

转接版只能实现GPS定点和回航。

谢谢你的建议,我添加gps的最初目的就只是为了能定点,别的还没想太多,另外我的转接板是30买的不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