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梦2.4g的接受红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3-05-24):
什么情况,重新对频了也不行。对频正常..

网友A:
先把遥控器设置到对频模式。
再按着接收机对频键通电,接收机上的灯不闪了,频就对好了。

网友B:
估计你不会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不会对频。
大哥我玩航模几年了不会对频传出去没法混了

网友C:
检查一下PP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