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EGA 1.0 2560 定高定点~结果有点飘移!小成~求解

楼主(2013-05-24):
前几天晚上在家后面的小空地上试飞了!测好自稳.用EZ-GUI查看搜到6颗星后就起飞了!起飞后一直稳定.然后淘出手机拍之.开头都还算稳...但慢慢的有点掉高,后面还飘移!
然后我现在想问的是,像这回我这飘移是因为GPS的问题多些还是别的呢?
掉高我想可能是我这板子的气压计是低精的且没做防风措施.

最后想说的是.然后第二天我又去飞了一次....地点和这次差得大概500米.同样的操作....但时就发现....一起用GPS...机子就有想乱飞的感觉......如果手不拿住.估计就炸了....只要一关GPS就稳了!
这种是因为GPS被干扰了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么!我这飞场很远的地方是有高压电高架线路的.如果是GPS受干扰.又如何处理呢!

求大师指路啊..当时定了一下小兴奋了一下....成了....呵呵......现在要再低调点了

楼主:
忘了说.最后那返航好可怕..........吓得直接丢手机....但还是炸鸟..........哎...

楼主:
不是吧这样都能无解么~自己继续顶

楼主:
谢兄弟~回家前再顶一戳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最后那返航好可怕..........吓得直接丢手机....但还是炸鸟..........哎...

home真的这可怕!动作就这迅猛吗!我还一直没试过,在电脑上打开home,我也感到转向非常快速!没适合的地方没开过,看来得要有心理准备,虽时切换还原。

网友A:
我的回家功能开后和你的相反,缓慢到家,关于关gps就稳应该和gps无关,可能是磁场计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回家功能开后和你的相反,缓慢到家,关于关gps就稳应该和gps无关,可能是磁场计受干扰了。

哇..大哥...求看一下你PID的GPS定点参数.......我也希望我的GPS定点的动作能慢些..

网友:
那个回航角和GPS定位精度改小点试试看。默认的是20度,太大咯,回航肯定吓人,我改小了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最后那返航好可怕..........吓得直接丢手机....但还是炸鸟..........哎...

不管是GPS定点,还是GPS返航,估计都是因为你的罗盘受干扰或者没有校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大哥...求看一下你PID的GPS定点参数.......我也希望我的GPS定点的动作能慢些..

Pid里没有调gps的参数呀。

楼主:
哥....有的.......我我我..我上不了图...你用手机上的EZ-GUI就能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有的.......我我我..我上不了图...你用手机上的EZ-GUI就能看到了!

这是我的GUI,我的手机上不了呦。

楼主:
在电脑上这就应该是POS和POS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GUI,我的手机上不了呦。

嗯!就是我这截图咯!呵呵!那我该好好对对你的参数了!哎~~自稳可以手拿机子试~~~GPS真只能实测了!

就不知道测GPS还有什么好办法!我发现有时就算看到N个星也不一定会定位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我这截图咯!呵呵!那我该好好对对你的参数了!哎~~自稳可以手拿机子试~~~GPS真只能实测了!

就不知 ...

你不能照搬我的参数,我的是六轴,你的是四轴,安全起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脑上这就应该是POS和POSR了!

右上角那个Rate被翻译成“评分”了。呵呵,马上改过来。然后等作者更新。

楼主:
看你的GPS定点0.11
再看我的~

我草.....我开GPS不炸谁炸.....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脑上这就应该是POS和POSR了!

大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