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 1.31搭配好盈转速传感器完美实现电直定速,发帖庆贺

楼主(2013-05-24):
首先感谢论坛模友xue800102帮忙把CGY750刷到1.31版,1.31版本飞行手感和调整项的确进步了很多,至少之前悬停模式飞机偶尔出现抖动的怪现象消失了。

之前一直打算在电直上实现定速,由于本人600EFL PRO上使用的凤凰ICE 80HV,定速效果很一般,又不想多花银子上K牌,曾经有过在大齿盘上打孔装磁铁再安装油机定速探头的方法实现定速,由于实在太麻烦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31版固件支持电动定速后才又开始折腾电动定速功能。

使用的传感器是好盈RPM Sensor,看官方资料是给V-bar设计的,虽然便宜,但是在国外网站论坛上看还是用的很广泛的,国外模友测试结果表示和750的兼容性很好,基本不存在什么安全隐患,而且相比韩国H牌的传感器,好盈的设计是通过连接两根电机线检测电机相位,我觉着这样其实更适用于高压电调,因为H牌一根线的设计其实是需要电调和接收机共地线保证的,否则没有构成检测回路。而我使用2S LiFe直驱舵机,电调也没有BEC,好盈这个应该更适用才对。

连线方式直接盗用国外论坛的图,

参数设定:

凤凰电调保险起见新刷了最新的4.02版固件,具体参数如下:

直升机模式,固定值,缓启动设为3,转速加速度设为19(保证定速提速够快),允许自动转速(练自旋降落用的上)。

电机PWM频率设置12KHz,我的电机是600MX,按照凤凰官网推荐设置的,虽然亚拓推荐外转子模式但是我还比较认同官网的说法。

CGY750:

定速范围:normal模式1650rpm,3D模式 2200rpm,HOLD模式关闭,之前要进行和发射机的定速行程校准。

定速模式选Slient,这是新固件多出的电动定速模式,其他几个应该都是给磁铁定速的霍尔探头用的

定速感度28%,马达磁极数10P,舵机模式选analogy,

齿比8.62,转速显示选旋翼头,另外别忘了进行电调的行程校准(idle-high那个)和定速启动杆位及定速开关的设定。

其他按照说明书要求设就行。

地面试验不插电池,只供接收电,用手转动电机或者大齿盘,在CGY750测试探头灵敏度界面就可以看到其感度在2%和95%之间闪烁,说明定速传感器工作正常,而且在CGY750主界面转动大齿盘带动电机可以见到实时侦测到的旋翼头转速。

今天已进行初步试验,定速效果相当有效,悬停时快速打满方向舵,飞机不爬升或降低,3D飞行补转明显动力充沛,虽然没有用过德系高端定速电调,但我觉着从原理上讲,陀螺仪定速其实是参考了各个舵量的输入大小,而进行的主动定速,具有一定的预判作用,就像遥控器上的油门混控一样,而电调定速仅仅是侦测转速下降而尽可能的补转,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仅仅是被动定速。相比之下应该是陀螺仪定速更加科学才对(本人拙见,高手轻喷)。

凤凰电调飞行记录稍晚奉上。

网友A:
请教LZ 凤凰的定速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这个能给V8定速吗  楼主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 凤凰的定速问题出在哪里

凤凰定速掉转比较严重,升级4.02后没试,至少3.27版本时定速在螺距变化比较剧烈时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给V8定速吗  楼主试了没有

没有用过V-bar,我认为应该可以用,和V-bar本体的接法和H牌的一样就行,唯一不同的就是多接一根电调线

网友C:
这个折腾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折腾啊 呵呵

二哥见笑,在校学生也就只能折腾折腾低成本的玩意,哈哈

网友:
写的不错,明天我去测试

网友:
感谢大神发贴

网友:
我是用磁铁,亚拓550、好盈100A铂金版,CGY750定速很好使。

网友:
虽然说Vbar的主动定速从原理来说,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根据Mikado一名厂手分享的经验,Kosmic的定速仍然好于Vbar+YGE的定速

Kyle的父亲也曾经在论坛提到过相同的结论

我很想知道电调内部定速的原理,似乎是和vbar的这种外接式(改变油门大小)不太一样,希望有高手可以讲解1 2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哥见笑,在校学生也就只能折腾折腾低成本的玩意,哈哈

lz让我等在校生情何以堪,只能固定翼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胖哥好手艺!!!

网友:
楼主给力,进来学习。
~~~~~~~~~~~~~~~~~~~~~~~~~~~~~~~~
请问楼主所说的国外论坛都有哪些啊,求PM链接。

网友:
胖哥连发帖也很潇洒啊

网友(2014-07-14):
楼主,急求速度传感器,麻烦发一个正面照,看看是啥芯片,让俺山寨一个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