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合金阳极化问题

楼主(2013-05-24):
请教阳极化方面的专家们,7075—T6材质,加工后,用洗衣粉洗了几遍,然后按坛子上教的步骤进行阳极化处理,结果不理想。流程应该没问题,泡泡不少,臭鸡蛋味也很呛,电流2A左右,30分钟出来后,表面看起来也有变化,但泡打印机墨水后,基本不上色,是我墨水兑的水太多?还是除油不干净呢?请专家们指教一二。目前很郁闷

网友:
最好用有机染料

网友:
论坛里面有专家

网友:
7075的铝合金确实不容易阳极化染色,所以阳极化染色都是用的60系列的铝合金。

网友:
另外,你用万用表电阻档测测氧化是否成功,成功的氧化表面是不导电的。

网友:
多大的表面积啊,我记的好像论坛里的专家说过DIY的话一般取2A每平方分米吧~

楼主:
氧化应该还可以,用万用表测,基本都没有电阻,应该是材质的问题了,请问有机染料是哪一类的,看到某宝上的有机染料都是用来染布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想买点回来再试一下

网友A:
不要对兑太多水  不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对兑太多水  不兑更好。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用的是电瓶电解液,就是新电瓶加的那种,不是补充液哦,那个浓度太低。

刚开始怕反应太厉害,就兑了一半的水,但反应太小了,又换成原液,不兑水,泡泡才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