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楼主(2013-05-24):
固定翼汽油发动机要怎么改才能用到直升机?各位老鸟来看看,讨论讨论啊!!!!

网友A:
首先得把散热片加大,然后把输出轴改成适合装直升机离合器的要求。最后得在转速与扭力的平衡点上做出合适的齿轮比。就这样简单

网友B:
这一点都不简单

网友C:
说话很简单啊

网友D:
做起来不简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把散热片加大,然后把输出轴改成适合装直升机离合器的要求。最后得在转速与扭力的平衡点上做出合适的 ...

转速与扭力的平衡点上做出合适的齿轮比,这个怎么做?呵呵。。。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都不简单

嗯嗯。。。我想硬挺你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话很简单啊

呵呵。。。你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起来不简单哦

能不能具体一点啊?!!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学习下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话说没有工具都是浮云!还不如买个划算

网友:
改是挑战
不改选现成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