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浪者2000起飛墮机問題

楼主(2013-05-24):
起飞前推3分1油門,拋離手後,推高至到約一半油門多點點。
離手後不久,即加油門不到一兩秒時間,飞机發出尖叫聲,似乎是电机發出的。
飞机就失動力跌下, 當時拾起飛機, 電調熱的刺手.
再試接电开机時,舵机有反應,但只有电机沒有反應,接电也沒有滴滴叫聲。

配備 (電机和電調) 是沖浪者原厂配備, 沒加沒減.
電池是DUPU, 4S, 14.8V, 5200mah, 25C.

還有一點奇怪的是, 我在地面試機時, 油門也推不約3分1 , 還不到兩分鐘時間, 但電調都熱得刺手, 正常嗎?

网友A:
电调是多大的啊?最好是40A以上的,看看是不是电调的事

网友:
电机速度起不来丢转!造成堵转。这是应该立即把油门拉倒最小在推油门可以解决!这种情况我xxd的电机遇到过,就是拉油门再推油门解决的手投飞机时!油门大一点,大力的水平投出!

网友B:
我有一个ax22051400kv配10axxd电调配8038桨。2s电正常3s电就有你这种情况!换成艾特250直机上的10a电调就好了!

网友:
电调的问题   换个40A 的 电池25c-30c的 3S电池就行了~!

网友C:
听声音怎么像堵转的声音  题外话  “姊妹”辫子好长啊

网友:
这发型太牛B了。。。。。。。。

网友D:
你用的是4S电池,。电调是几S的啊

网友:
你的电调支持4S供电吗

网友:
应该是电调不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4S电池,。电调是几S的啊

我用的是DUPU, 4S, 25C電池.
他們說可以用3S, 也可以用4S, 我就選了4S.
是不是, 4S的電流太大, 傷害了電調或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声音怎么像堵转的声音  题外话  “姊妹”辫子好长啊

堵轉是什麼意思? 能詳說嗎?
(啊, 辮子是長....哈哈, 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ax22051400kv配10axxd电调配8038桨。2s电正常3s电就有你这种情况!换成艾特250直机上的10a电调就好 ...

似乎, 你也是因為電池電流太大造成的吧?? 還是什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多大的啊?最好是40A以上的,看看是不是电调的事

聽天捷力說, 原厂的電調是30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聽天捷力說, 原厂的電調是30A的.

换个40A的试试看吧,不过你用4S的电池40A的调头也够他受的,像这种打灰机电调和电池的容量尽量选择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40A的试试看吧,不过你用4S的电池40A的调头也够他受的,像这种打灰机电调和电池的容量尽量选择大的
...

天捷大建議我用80A的.
這么大電流的電調, 會有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捷大建議我用80A的.
這么大電流的電調, 會有害嗎?

电调容量当然是越大了越有保障,但是容量大的电调重量也大,考虑到载重,用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捷大建議我用80A的.
這么大電流的電調, 會有害嗎?

80A的电调??? 你用不飞涵道 用什么80A的

换40A 的电调 在换 3S的 25-30C的电池

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F:
是否这个原因?桨没上紧,加油后松开,转速大幅度上升,导致尖叫;失去动力后失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天捷大建議我用80A的.
這么大電流的電調, 會有害嗎?

厂里疯了吧   我比你重一倍的2.4m也才用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A的电调??? 你用不飞涵道 用什么80A的

你說的正是.
但我會FPV的, 加上器材等, 會負重大了. 是不是用得著80A呢? 還是小一點還行?
還有, 這樣的話, 電機和槳有什麼建議?
請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里疯了吧   我比你重一倍的2.4m也才用40a电调

2.4米, 也用40A?!?!?!!?
我不是被騙了吧?!
還是天捷力技術跟我說的!!!!
40A電調, 用什麼電機? 用什麼槳?
(順便問, 2.4米, 是什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这个原因?桨没上紧,加油后松开,转速大幅度上升,导致尖叫;失去动力后失速。

這些原因可以排除, 槳上得緊緊的, 我拆出來換, 還很費勁呢~但謝謝你的提醒. ^.^

网友:
换个支持4S的40A电调  从新校准油门行程  就可以爽飞了   将要装好 装劳  别装反了

网友:
现在5IMX的技术贴的解答就到这个水平了?
楼主飞机电机功率不足,过载了,解决方法
1,如其他不动,则换功率更大电机,
2,电池,桨不变,电机降KV,
3,如电机,电压不变则换小一号或小2号直径或螺距的桨,
4,如电机不变,可降电压为3S后换大一号螺距或直径的桨
5:什么硬件都不动,降低油门行程限制到70%先行测试,油门行程调整到不卡死后再收10%即可

和电调没一分钱的毛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2.4米, 也用40A?!?!?!!?
我不是被騙了吧?!
還是天捷力技術跟我說的!!!!

2.4m冲浪者  2814 电机 桨 10X7E  电调   空机飞着玩  天行者40a-4s    fpv 飞腾40A 电池4s10000

网友H:
引用 楼主:
2.4米, 也用40A?!?!?!!?
我不是被騙了吧?!
還是天捷力技術跟我說的!!!!

我觉得他们这么推荐你应该是考虑到通用性的问题,他们建议你配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的?你的电池放电系数挺高的,用大电调应该是比较有保障,不过你要考虑载重问题,那我觉得你还是找适合自己机型的电调就OK。不用全听他们的厂家建议,可以多问问经验十足的老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他们这么推荐你应该是考虑到通用性的问题,他们建议你配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的?你的电池放电系数挺 ...

啊,也可能,他們考慮日後通用性的問題。
聽模友們說,一般30或40A就夠了。
可我燒時,就是天捷力的30A。
天捷力也說,DUPU的電流可能太大了,也就是你說的放電系數挺高的吧。

他們建議的是。。。
以我的電池 DUPU 4S, 25C, 5200mah
電調80A,
電機2820 (1100KV)
槳是9*6 (兩葉)

你覺得合適嗎?

楼主:
還有什麼配備的,各沖浪者模友,請指教啊!
還有,我放上5200MAH的電池都已經很重了,還不用說如果放上FPV器材。
大家都能手拋嗎?很費勁啊~~

网友:
现在试试,弱国电机不转,说明你的动力系统可以换了……
建议另购朗宇2814搭配60A电调。原厂的电机电调质量确实有待检验。
电池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起飞前最好满油门几秒,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