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人发帖求教!!!

楼主(2013-05-24):
断断续续关注FPV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决定近期开始俺的FPV之旅。潜水很久,但还是有一些外围的问题想要请教大家,还请各位高人赐教!
关于控:  1.有人用JR XG7吗?不加功放的传输距离有多远?(俺用的是XG7)
关于图传:2.有人说1.2G和2.4G有倍频干扰,被干扰的几率大吗?网上有卖什么2.4G滤波器的,好使吗。
关于飞控:3.Arkbird的模式切换需要占用几个通道?一个三段式加一个两段式的开关够用吗?
关于飞机:4.打算选用天行者。怕螺旋,应该怎样加固改装?
啰啰嗦嗦问了一大堆,就是想把前期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怕以后飞机上天了出问题,穷人党伤不起啊!
还请老鸟们帮帮忙啊!!!小弟不胜感谢~

楼主:
为啥没人理?
连沙发都没人想占吗~?~~

网友:
1:XG7你还是得用功放,用与不用 距离相差很多。。
2:我用的就是1.2G和2.4G的控,接收和发射机距离超过30CM没有任何问题
3:A控没用过,我用H控。飞控是必须的,才你丢失信号的时候能回家
4:我载机就是天行者1680,说螺旋的都是没有设置好才那样的,你只要加固尾巴,别让它晃就行了,我从没螺旋过

楼主:
1:XG7你还是得用功放,用与不用 距离相差很多。。
2:我用的就是1.2G和2.4G的控,接收和发射机距离超过30CM没有任何问题
3:A控没用过,我用H控。飞控是必须的,才你丢失信号的时候能回家
4:我载机就是天行者1680,说螺旋的都是没有设置好才那样的,你只要加固尾巴,别让它晃就行了,我从没螺旋过

多谢多谢!!!还是好人多啊!
再问您一句:是T尾加斜撑好,还是干脆选新款倒T尾?
H控也考虑着呢,但有人说H控飞出螺旋的事故比A控多~疑惑中~

网友A:
飞出螺旋是自己调试不到位,不细心,不能怪飞控,H控和A控的区别,H控调试步骤有些多,A控应该默认设置就可以了,(我听我一个朋友说的,他用A控),2款都还可以,飞出螺旋是调试的问题,T尾也是我喜欢的,所以我买天行者就没打算改倒T,还有,我也不喜欢加斜撑,应为我要带来带去,加了斜撑不方便,于是我用玻璃钢整体加强了尾部,现在用手扳尾巴都搬不动,像个转头一样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出螺旋是自己调试不到位,不细心,不能怪飞控,H控和A控的区别,H控调试步骤有些多,A控应该默认设置就可 ...

兄台  你用玻璃钢加固了 现在全重有多少呢 用的什么动力配置 多大的电池哈

网友:
电池4S 5000  电机朗宇X2814 1100KV 起飞重量2KG,值得一提的是,我图传和动力还有其他膜快供电统统使用动力电池,也就是供用电,这样会节省一块电池的重量,而且还提高了可靠性

网友:
关于供用电的滤波问题,我得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有2种滤波电路,分别是LC震荡滤波,还有就是π滤波网,这2种效果都很好,更具震荡频率的大小,选用大小电容和电感,高频使用小电容和电感,低频使用大的,这样有效抑制了震荡

楼主:
电池4S 5000  电机朗宇X2814 1100KV 起飞重量2KG,值得一提的是,我图传和动力还有其他膜快供电统统使用动力电池,也就是供用电,这样会节省一块电池的重量,而且还提高了可靠性

多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控有6个通道够用了。地面录像是必须的,我有个模友的JR XG7不能设失控返航   不知你这个能否

楼主:
我有个模友的JR XG7不能设失控返航   不知你这个能否

为啥不行呢~? 应该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