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设置失控保护出现怪事

楼主(2013-05-24):
第七通道,滑块调到失控保护的位置,然后在失控保护菜单里记录位置,关控,滑块不是在记录的位置,总是固定在另一个点,难道失控保护在控里不是在第七通道?

楼主:
看来T8FG不需要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楼主三思而行,不要这么武断。

网友A:
记住失控保护那个档位后 在endpoint里面要在调回去的 之后再关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住失控保护那个档位后 在endpoint里面要在调回去的 之后再关控看看...

其实T8FG用在大疆飞控上,都是完全不用设置失控保护的,关控就会自动到达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A:
我的是T12FG 选个三通道开关 从最上面的档位开始分别是GPS 姿态和手动 模式 先开到最上一档位(GPS模式)此时三档开关就别动了接着在END POINT那个三档开关你所设定的通道 有百分比的值 你试着改变数值 此时应该看到调参上三档开关相对应的项目中的滑块在动了 调节数值让滑块到失控保护那一栏 之后再在控fail save功能设置中找到那个三档开关的相对应的通道 进行失控保护开启 接着在控上保存退出 这个时候再进入END POINT功能中把三档开关分别对应的GPS 姿态和手动 模式恢复(此时三档开关 每档应该在相对应的模式上)。 成功了!
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你再关控就会看到调参软件上的滑块跳至时空保护的那个选项上了!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T12FG 选个三通道开关 从最上面的档位开始分别是GPS 姿态和手动 模式 先开到最上一档位(GPS模式 ...

我知道,但我的情况跟太平洋说的一样,不设置,关控滑块直接失控保护的位置,相反,如果你把滑块调到姿态或者GPS、手动模式,再到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菜单里记录数值,关控后滑块还是跳到失控保护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失控保护菜单里的那个数值不管记录什么值,关控后滑块的的位置不会改变,总是固定在失控保护的位置上,倒是很奇怪的说
我是因为那个滑块在失控保护的位置很靠边,想调到中间,但是不管怎么调,关控后就是固定在这个位置,哪怕你调到GPS模式记录,关控后还是在这个位置

网友:
DJI都是用FUTABA,作为设计主控的。。做了优化。

网友:
我没专门设置时空保护,关孔直接时空保护

网友(2013-09-03):
貌似futaba不用专门设置失控保护。三档开关只要把gps,姿态,手动设置到蓝色位置,关控就自动跳到保护档位,只要在调参软件中看他变蓝就ok

网友B:
我在三档开关上再设置了一个微调开关,切过去失控马上变蓝,一键返航不用关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三档开关上再设置了一个微调开关,切过去失控马上变蓝,一键返航不用关控

怎么弄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得呀

就是设置 模式开关的时候,在后面的微调再设置一个两段或者三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设置 模式开关的时候,在后面的微调再设置一个两段或者三段开关

多谢提醒

网友(2014-05-16):
同问,按照上面的办法没有解决啊~~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用是SUB模式连接~~根本不行啊~~按照上述方法设置还是没用,只有3通道能用,模式已改为mul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