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靶机发动机火头难寻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目前有的地方训练还用40CC甲醇发动机但是现在的火头已经很不好找了,南京厂早就没了,就是能搞到应该也没有OS8号的好用,而且现在OS火头有的是。考虑下能不能改成OS用的缸头。今天在网上买的美制的1/4   32牙的丝堆到了,准备把靶机的缸头改成用OS火头的,这样就解决了用原装火头的难处了。找了个废的发动机缸头开始改造,完了看看效果,这样就解决了火头难找的问题了。
左边是原厂的 右边是OS8号 可以看出来OS的比较大了一点点。

这张是原装的火头

楼主:
看图就能看明白了吧

网友:
新手,看不明白,火头是干嘛的

网友:
os是1/4   32牙的吗?那天看看,另外我有一个6mm*0.75的。

网友A:
公制转英制螺纹,只有开始的一两牙有用,其他的都烂牙了。所以改制后热火头只能稍微带紧一点,稍稍用力过头就会滑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制转英制螺纹,只有开始的一两牙有用,其他的都烂牙了。所以改制后热火头只能稍微带紧一点,稍稍用力过头 ...

噢(2声)。
“心在飞”是机械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2声)。
“心在飞”是机械行家。

惭愧 ,惭愧,行家称不上,爱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制转英制螺纹,只有开始的一两牙有用,其他的都烂牙了。所以改制后热火头只能稍微带紧一点,稍稍用力过头 ...

用着还好,我看了牙没烂,听了你说的后使劲紧了紧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着还好,我看了牙没烂,听了你说的后使劲紧了紧没有问题。

真是天才一下就解决了靶机发动机火头难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