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HK SR25滑块滑动卡位

楼主(2013-05-24):
图中上面那个有红点钢珠一来到就个位置左右就卡住,全列所有珠子都不怕就是这粒珠会这样,但是这粒珠子在其它地方不怕卡。我是用手指一粒粒珠子推动查出来的。
请问到底是珠子问题还是槽的问题,如果是珠子。要换长径多大的钢珠,什么材料的!如果是槽问题要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认真看了下有不小珠子有磨损了是不是应该换下滑动会顺畅点呢?

网友:
最好买个新的滑块换掉!

网友:
没那么玄,看你这个成色差了点,还是建议你拆洗一下,滚珠直径应该是3.969的,你买点G10的钢珠,发货的时候以2-3um为步进,根据实际情况多买几个型号,装配的时候从小到大多试一下,保证出精度

网友:
淘宝上的钢珠不是大了了就是小了从来没买到过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