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信号传不到电机上,D2,D3,D6都好用,怎么办?

楼主(2013-05-24):
D5信号传不到
电机
上,D2D3D6都好用,估计是板上线路有问题,D5的正负也好用,是否可以换到别的输出通道,我现在用的是D2356,是不是在在MWC固件中哪里改一下,谁了解这个?
飞控接上D2356后,有个电调响,应该是信号没进到电机,(换了个AIOP板,一切正常,说明电调电机都没问题)还有从
D7-12都没用呢,可不可以换一个代替D5??

楼主:
咦,竟没人会?

网友A:
测一下D5引脚焊接是否断了。——我曾经遇到过虚焊的。
想改其他脚肯定是可以的,但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这些脚是PWM输出,要改output文件里的writemotor函数

网友A:
给你找到了:
void writeMotors()这个函数里找到5脚输出:
#if (NUMBER_MOTOR > 1)
#ifndef EXT_MOTOR_RANGE
OCR3A = motor[1]<<3; // pin 5
#else
OCR3A = ((motor[1]<<4) - 16000) + 128;
#endif
#endif
--------------------------
改成7脚:OCR3A->OCR4B
改成8脚:OCR3A->OCR4C
改成9脚:OCR3A->OCR2B
改成10脚:OCR3A->OCR2A

楼主:
换了D7,还是响,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改动的?!

网友B:
你量D5脚电压看看是多少伏。我之前也遇上类似情况,换一块2560就好了

网友A:
有示波器吗。看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