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种插头,应该可以用在小功率电池上

楼主(2013-05-24):
如图。在电子市场力偶然发现的,不知叫什么头。大小介于JST和T插之间,重量很轻,从触片看耐受电流数应该也介于JST和T插之间。这个插头最大的好处是公母头插上后能够可靠锁定,拔的时候按着卡子也非常好拔。

楼主:
另外有防呆设计,不会插反。
就是不知最大能支持多大的电流。

网友:
很多玩俱车经常用的接口

网友:
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买了几米冷光线,就是用这个插头,确实不错,防呆防脱,就是电流可能和平衡头差不多,金针差不多粗细

楼主:
我看着感觉比平衡头的针粗壮些。

网友A:
这种接头有个让男人冲动的名字  :       SM

网友:
小功率的模型很好用。

网友:
KL插头。。
一直很好,缺点是需要自己焊,对于我这样的懒货来说,还是直接买的JST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头有个让男人冲动的名字  :       SM

就是这种头。
不知最大能承受多大的电流。
3S电池、30A电调、1806电机不知是否可用。

网友:
别想大了,这种接头的大小和JST差不多,用线也不会大到哪去,掏包上卖2S电池还有用这种头3S以上我还没见过,只有牙签大的线,你敢用多大电呢

网友:
我玩具小白马直升机,上面就是这种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