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进来指导

楼主(2013-05-24):
请问飞机的遥控器需要怎样设置玩船才能进退呢?谢谢指点。

网友A:
你的电调支持双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支持双向吗?

你好 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支持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76&highlight=%CB%AB%CF%F2%B5%E7%B5%F7
刚刚找的你自己看看,还不会就用搜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76&highlight=%CB%AB%CF%F2%B5%E7%B5%F7
刚 ...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