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IY四轴stm32主控,数据融合是否合格?

楼主(2013-05-24):
最近迷上了四轴飞行器,想自己DIY个,正好手上有STM32的学习板(整点原子大哥的迷你板),就想直接用这个做主控。

传感器是10轴模块,ADXL345+L3G4200D+HMC5883L+BMP085,见上图.
学生党,资金有限,利用实验室的木板做了个架子先进行调试工作,调好了再买个好的机架.
电机是新西达2212,1045浆,中威特30A电调

现在程序写完了遥控器数据接收、九轴传感器数据融合等,
PID和输出PWM到电调的那部分还没写。
数据显示在液晶上,方便观察

数据融合用的四元数和欧拉角的变换,卡尔曼滤波实在是看不懂,程序写出来测了下数据,如下图
不知道这样是否合格?求指教。
蓝色的线是由加速度传感器直接计算得来的角度,红色的是数据融合后的角度(单位都是度)

刚开机的时候静置两者数据差距比较大,后来还算好点,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正常?

这是稳定后的,比例放大了,数据抖动范围为1个二进制位,但是离零点有偏移.

这是用手拿着晃得,看起来解算的数据比较平滑

这样是不是合格呢?

还有在以后的写程序或者调试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请各位指教.

第一次发帖,有点乱

网友A:
其实楼主这个帖应该去阿莫问的.

网友:
没玩过,不过有点手痒。不懂,不能瞎支招,佩服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这个帖应该去阿莫问的.

阿莫论坛没有账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莫论坛没有账号啊

可惜,俺也没有,没上那级别,花钱不值得.凑凑热闹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上位机用的什么呢,自己写的吗

网友C:
路过帮顶,还是建议LZ去阿莫论坛问,毕竟那里大牛比较多。。。顺便说一句我也有原子的开发板,也弄过姿态解算,不过感觉难的算法看不懂,简单的算法效果又不好,就一直没有再继续弄。放个我以前做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位机用的什么呢,自己写的吗

没用上位机,只是用了个串口调试助手把接收的数据导入到excel中,用表格做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还是建议LZ去阿莫论坛问,毕竟那里大牛比较多。。。顺便说一句我也有原子的开发板,也弄过姿态 ...

兄弟,你的电脑是Y460么?我的也是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阿莫是个好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电脑是Y460么?我的也是

嗯 是Y460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上位机,只是用了个串口调试助手把接收的数据导入到excel中,用表格做的图

上位机是阿莫论坛里找的  不是我写的

网友(2013-07-02):
引用 楼主:
没用上位机,只是用了个串口调试助手把接收的数据导入到excel中,用表格做的图

还能这样,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