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穿云了

楼主(2013-05-24):
第一块电池飞行视频

第二块电池飞行、
称重

这就是起飞重量

摄像头固定

直接用焊锡丝焊接到底板上

然后放两个胶垫、再扭螺丝
飞行前要调整好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A:
naza这段时间是这么的  抖动厉害

网友B:
感觉这个级别的飞机,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这段时间是这么的  抖动厉害

下降的时候很晃、毕竟高空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级别的飞机,偏重了

22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是7分49秒左右、下来还有3.68V左右、也是这个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级别的飞机,偏重了

没办法,先天不足,我都装上有1800g

网友C:
我的NAZA原电机 1045 3S 也达到1800G了 太重了 怎么办  电机电调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AZA原电机 1045 3S 也达到1800G了 太重了 怎么办  电机电调发热严重

我的不是原电机、飞一块电池下来没有什么温度、电调电机都没有、1047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原电机、飞一块电池下来没有什么温度、电调电机都没有、1047桨

你的轻啊 我的加云台达到1.8KG了  怕烧 4分钟下来电机电调就不能摸了  正在想办法减重 呜呜  怕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轻啊 我的加云台达到1.8KG了  怕烧 4分钟下来电机电调就不能摸了  正在想办法减重 呜呜  怕烧啊

我的还加装了鸡腿液压减震的、现在我飞行基本上就这个重量了、现在没有图传、只有个摄像头、我的7分多钟、2200mah电池

网友D:
恭喜撸主贺喜撸主,你似乎是穿了云的,不过,你们那儿的云好像也低了点哈。

网友E:
楼主你牛啊,不怕出事吗?顶一下.

网友:
有那么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撸主贺喜撸主,你似乎是穿了云的,不过,你们那儿的云好像也低了点哈。

呵呵、下雨后的、谢谢老刘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牛啊,不怕出事吗?顶一下.

不怕才怪、呵呵